改装玩具船 环奇955的盖子可以拿下来么 好紧 有谁试过。。

楼主(2013-07-07):
还是要把上面锯开?

网友A:
如果盖子打不开,你平时是怎么把玩具电池放进去的?这船我也关注过,他完美解决了951盖子不防水的问题,是改装的好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盖子打不开,你平时是怎么把玩具电池放进去的?这船我也关注过,他完美解决了951盖子不防水的问题,是改 ...

上面有个不大的盖子。装电池 拆卸电机什么都没问题。 不过只是原装电机才行。

   我想换个无刷  就很难装进去了。  防翻什么就更难了。。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那个小窗口够的了,你先别急着装,先琢磨一下,搞清楚安装的主次顺序,争取一次成功。兴冲冲地把东西全塞进去才是噩梦的开始,本人深受其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那个小窗口够的了,你先别急着装,先琢磨一下,搞清楚安装的主次顺序,争取一次成功 ...

喔喔   好的。

网友:
不做防翻水舱的话不用打开船壳,原来的舱口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喔   好的。

我忘了说,防反是可以装的,先把船尾的水仓排水口开出来,然后找好隔板放进去,先用一点502点一点固定,然后再抹一点AB胶加固,这时从水仓里看进去,如果发现有什么大的缝隙,就用点纸巾堵上,然后把调好的环氧树脂从排水口倒进去,控制好姿态,尽量让胶水流过所以缝隙,然后倒出多余的胶水,等干。干了加水试试,漏水的话那漏填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忘了说,防反是可以装的,先把船尾的水仓排水口开出来,然后找好隔板放进去,先用一点502点一点固定,然 ...

我觉得粘合倒不是大问题,就是隔仓板的尺寸和大小确定比较困难,程度不亚于想办法打开船舱。当初我做水舱粘合时也想用你这办法,结果胶水稠了,淌不下去。最后用筷子沾了胶水一点点捅。反正里面谁也看不到,丑翻了也没关系。

网友:
搞点橡皮泥做个内模,然后应该就知道怎么做了撒

网友:
橡皮泥太贵,用黄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