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贴,关于EXTRA330的一些小白问题

楼主(2013-07-07):
KT板EXTRA330,翼展104CM,装机后副翼活动角度大于60度,满意,方向舵活动角度约50度,可以接受,升降舵活动角度只有30度左右,感觉偏少了一点,平稳飞操纵感觉良好,做吊机感觉升降舵角度不够,请教高手升降舵角度够了吗?还是我的飞行水平太差30度就足够了,我换了舵机,钢丝也拉直了,只能有这么大的角度了,有没有方法可以加大活动角度?飞模拟中的我就感觉升降舵活动角度很大,飞起来很带感,请高手别笑这问题太弱,不吝赐教
还有个问题补下,我用的模拟是凤凰,模拟的机型是电动YAK30,不管翼展,重量,还是动力都和我的真机差不多,为什么模拟可以各种花,真飞一花就炸机,真飞和模拟难度怎么差这么多,是凤凰太容易了吗?

网友A:
换长点的摇臂或者 摇臂最外孔连拉杆、舵角最里孔连拉杆,模拟器的飞机都是最佳状态,真机组装好不一定是最佳,要不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长点的摇臂或者 摇臂最外孔连拉杆、舵角最里孔连拉杆,模拟器的飞机都是最佳状态,真机组装好不一定是最佳 ...

谢谢指导,我只想到舵机连杆用最外面的孔,忘了舵角连杆接里面的孔也能调了,谢谢

网友(2014-03-30):
技术贴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