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助我解决飞越无刷安装问题

楼主(2013-07-07):
    各位高手,我弄个一套飞越无刷狗台,到目前为止没弄懂怎么接线,我的接收机是7008sb,一个总线接到飞控上,好似接受上还有个总线在第八通道,请问各位我该如何跟飞越连接,有个朋友装好了用通道旋钮控制俯仰,结果一动旋钮俯仰动作,如果旋钮不回中位,俯仰将一直动作,直到限位。
   请给位高手传授下如何接飞越无刷到接收机。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动作,旋钮控制速度不是控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动作,旋钮控制速度不是控制位置

关键问题不好确定回中

网友B:
这是速率模式,可能默认是这个模式。可以设置为角度模式,在9针的地方,将C和地接到接收机的一个闲置通道,把这个通道与控上的二段开关关联,开关的其中一个位一定是角度模式。接收机的+,不要接到云台上去,只接信号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速率模式,可能默认是这个模式。可以设置为角度模式,在9针的地方,将C和地接到接收机的一个闲置通 ...

我现在是这么考虑的:九针上接T、C两个脚到两个舵机插头,分别接入接收机通道6和8,6通道控制模式,8通道做旋钮控制俯仰,您看这样对吧?

楼主:
这样一来,我可能丢失悟空的一键返航功能,因为这功能以前在6通道上,不知道能否这些功能都能搞定?

网友B:
回答5、6楼,飞控加云台,8个通道应该够了吧?没有仔细算。你5楼的接法是可以的,问题是最好不要牺牲一键返航。实在通道不够用,你可以试一下云台调到角度模式后拔掉云台的C针,让C针空置,看云台模式是否还处于角度模式,如果是,再重启云台,再看是否在角度模式,如果都OK ,那么这个通道就省下来可以用一键返航了。最后这些如果都不行,那就用10通道接收机或以上了。我这一年就不买8通以下的接收机了,因为另外玩像真机,什么电子起落架、襟翼、拉烟、甚至像真舱门、航灯开关等等等等,都要占用通道,逐步要12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5、6楼,飞控加云台,8个通道应该够了吧?没有仔细算。你5楼的接法是可以的,问题是最好不要牺牲一键返 ...

不行 我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5、6楼,飞控加云台,8个通道应该够了吧?没有仔细算。你5楼的接法是可以的,问题是最好不要牺牲一键返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模式开关线不能拔,只要不插就是速度模式,这个通道省不得。我用的十通只多出一个开送通道给osd供电,相当于十通全满!sbus没用过,还知能不能和普通口同时用……

网友:
确实有点头痛这个问题,飞越就不能做成默认角度模式么?那个速度模式真心没什么用处,,,,,

网友:
要用一个通道做模式控制开关

网友:
等新固件,飞越说在做。

网友C:
上个便宜的FrSky TFR8S做第二接收,立刻有了CH9~CH14,可劲儿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便宜的FrSky TFR8S做第二接收,立刻有了CH9~CH14,可劲儿造。

关键问题不想多个控,一个人忙的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不想多个控,一个人忙的累

多个控?就一台控,俩接收。你现在全部的问题貌似就是通道不够,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控?就一台控,俩接收。你现在全部的问题貌似就是通道不够,正合适。

我现在是14SG,7008SB接收,据说通道够用,就是不知道如何捣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14SG,7008SB接收,据说通道够用,就是不知道如何捣鼓。

问题就在这了。SB接收机都有足够的通道,一般都14个以上。但飞控和云台都在争抢前8个,后面的白白晾在那没人理。
所以,要么指望飞越出个新版软件,可以任意指定S-BUS内的通道。要么自己想辙用上CH9+。

网友:
找售后啊    难道售后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这了。SB接收机都有足够的通道,一般都14个以上。但飞控和云台都在争抢前8个,后面的白白晾在那没 ...

曾经看过别人说设置为第四模式工作,前8通道被映射为9-14通道,SUB为前8,这样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