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各位大人 请教豹子电机的前盖怎么打开

楼主(2013-07-07):
如题 谢谢

网友A:
热风枪吹,螺丝胶软了就可以拧下来了。。。。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B:
没事拆前盖干什么?换轴承和加油后盖拆了就行了,豹子28 的前后盖都没有螺纹估计是环氧或者金属厌氧胶直接粘的,我直接敲前出轴下后盖,反装转子敲掉前盖,40的是前后盖螺丝锁住的,建议不要拆前盖,我的28电机拆了前盖装上后感觉比以前震动大了

网友C:
估计是固定螺丝滑丝,我的也是所以从此以后我都不买这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