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木工问题,这种大办公桌表面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3-07-07):
论坛里有没有懂木工的,像这种桌子表面是怎么处理的,厂家说是密度板贴木皮喷漆的。基本工艺应该是这样,但是这桌子边沿都有弧度,两个边也不是直的,四个角也是圆的,木皮是不是很难贴好。
这个是他们的安装视频,可以看出是用什么板材的,但是表面真的不知道怎么弄的,接触过的朋友指导一下哈

网友:
好像是树脂漆贴的是一种仿木皮

网友A:
应该是木纹纸贴的面和底,要是木皮的,怎么能那么轻松地用手指一捅就一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木纹纸贴的面和底,要是木皮的,怎么能那么轻松地用手指一捅就一个洞?

木皮零点几毫米 是可以捅破的

网友:
我一直认为是热压的。然后钢琴漆工艺。

网友:
有专门的封边机

网友:
加热加压夹胶

网友:
看安装,应该是木纹纸。木皮也可以包圆角的,表面无涂漆是覆膜的。

网友:
去木工论坛问问

网友:
是玻璃钢的

网友:
又叫不饱和聚酯树脂

网友(2013-08-28):
我干过家具,一看就是刨花板的。
这种就是刨花板,刮腻子,打磨,然后贴的纸皮,喷漆,很简单的。

一般办公家具都是刨花板贴纸。

网友:
值得深思,楼主想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