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电壓

楼主(2013-07-07):
各位玩小白的朋友,請幫忙看看你們的小白的电壓及第一第二低电壓是多少,我的小白差滿电飛約三分鈡就進入低电壓保護,不知那處出問題,低电壓保護調得太高嗎?想跟你們的作个比較,請幫忙,謝!

网友:
应该是高了,要看压差多少,自己一点点设置下。

楼主:
那你的是多少

楼主:
我的电壓參數正常嗎?

网友:
我的是10点几,没调过

网友:
我的一级是11.4   0.6   10.8什么也不挂11分钟,挂山狗加200mw图传共用电7.8分钟报警降落后再测是11.4左右。二级是10.6   0.6   10.0从未触发过,否则容易过放。之所以二级设的低是不想降到不该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