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PID调参不解,有懂的朋友么

楼主(2013-07-08):
P调好保持不动,俯仰D值只能到25 再高就会出现高频震动。
横滚D加到最大50,也没发现异常,
但是说明书说D值尽量接近0,我尽量远离0也没发现异常。
为什么呢?

楼主:
而且D值最大只需要调到25.
P值哪怕调到50都不会震动

网友A:
首先设置好功率 然后定好I 0.05-0.15 P调到抖 然后加D 不抖了继续加P  加到合适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设置好功率 然后定好I 0.05-0.15 P调到抖 然后加D 不抖了继续加P  加到合适位置就可以了

P到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当D调到25 P可以调到50也不抖,
D和P太大或者太小,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友B:
D不要弄太大,P不要弄太小,看我的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不要弄太大,P不要弄太小,看我的贴吧

看了楼主的贴,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2013-08-29):
PID也要根据 云台挂载机器的重量调吧?

比如5D的无刷云台 是不是PID值就要比 微单的高很多呢?

还有电机功率 有必要加到最大值255吗

网友:
要插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