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架F450能完成航模摄影任务吗?

楼主(2013-07-08):
凌晨发帖,试问这种配置可以带搭载山狗和图传设备完成航模摄影任务吗?F450机架+naza lite +天行者30A+郎于X2212KV980KV配上1047浆,电池还没选好,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机架能自己买方铝管+中心版DIY是比较轻的,F450款这机架蛮重的
电机我会选F4006 680KV这颗价格跟2212差不多但效率好很多,未来要上4S也可用
电调可以用普通好盈20A.拔红线
用3S电池,桨可以用1238或1447,但建议先从1238先用,如果要上4S电池桨就要用到1047或1147
电池3S大约在5000mah20C就够用了
预计图传+CCD+飞行重量在1200g
挂上云台相机在500g约1700g飞行时间大约在13分钟
大概就这样了
还有电条设定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架能自己买方铝管+中心版DIY是比较轻的,F450款这机架蛮重的
电机我会选F4006 680KV这颗价格跟2212差不多 ...

450的上1238行吗?
我倒是真想试试

网友:
来学习的,玩四旋翼的,对航模综合知识了解好多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0的上1238行吗?
我倒是真想试试

他说的是用铝管DIY,看清再调侃不迟。

网友:
进来学习,正准备装一个四旋翼,初试航模摄影,求各位的详细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用铝管DIY,看清再调侃不迟。

我真的要试了,你以为我是在调侃,我自制的450机架,上1238的桨,桨尖距离1cm,同大疆800的机架15寸的桨尖距离差不多,为什么不能试试?今天就会去飞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要试了,你以为我是在调侃,我自制的450机架,上1238的桨,桨尖距离1cm,同大疆800的机架15寸的桨尖 ...

这么近的桨间距,桨之间干扰是不是大了点呢。
期待你的实验结果。

网友:
我也觉得f450机架重了,有diy的铝管机架卖么

网友:
我是用方铝管自制550机架,F4006电机,1238桨,3S5000mah,不挂云台自重1700g,有点偏重但很稳。450机架配1238桨有可能相互干涉大反而不稳。不妨换1038或1047桨试试看。

网友:
F450估计不行吧

网友E:
建议用2216以上电机,机架适当加大,电调可以选择好盈20-30,不建议用40A,还有,你打算用什么航模摄影,如果狗2-gou3的话,2216住够,2212的话,电调20A住够,做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2216以上电机,机架适当加大,电调可以选择好盈20-30,不建议用40A,还有,你打算用什么航模摄影,如 ...

我打算用山狗加上图传设备加上云台航模摄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近的桨间距,桨之间干扰是不是大了点呢。
期待你的实验结果。

飞了几次了,感觉还可以,桨间距1cm,出现几个问题,1是桨和轴不太配,加个垫圈才解决,2是桨软了点。明早试试飞行时间之类的,看看桨效提高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山狗加上图传设备加上云台航模摄影

2212的话,做轻量版的,单轴云台或者硬挂,是可以的,,我前不久又做了一个2212的,轻量版的,带图传摄像头等,0.5A电池,可以飞18分钟。。如果要上云台的,最好上2216或者以上的吧,30A电调,不然机子负荷太大,一不安全,二效率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的话,做轻量版的,单轴云台或者硬挂,是可以的,,我前不久又做了一个2212的,轻量版的,带图传摄像 ...

那上多少C多少mah的电池呢

网友:
一般你可以选择5000-5200的电池,这种电池一般都是30C左右,,小一点的成品的没得卖,四旋翼用用,其实不用很大的C数,但小一点的没有,,,每次飞,一般建议3.5-3.6报警下来,如果是2200电池的话,可以选择3.4-3.5报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2216以上电机,机架适当加大,电调可以选择好盈20-30,不建议用40A,还有,你打算用什么航模摄影,如 ...

F450的话,能告诉下具体的2216KV多少么?用几寸浆?

网友E:
引用 楼主:
F450的话,能告诉下具体的2216KV多少么?用几寸浆?

X2216电机,新版的,不要桨夹的那种,,那种不好,,会吧震动放大,A2216的不要买,880KV,1145的桨,起飞重量尽量控制在1466-1800之间,,机架可以买网上的那种铝方管的,无起落架的那种,,大概机架重量只有100多克,,电调的话,,一般人会推荐你用30A的,,但为了减轻重量,你可以选择20A的,,不过一定要吧电调装在螺旋桨下面,散热,,我刚试过,,效果很不错,,电调不会发热,只是温温的,如果你电池选择5000毫安左右的,,总重量尽量控制在1200以下,这样的话,最长留空时间可以达到2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X2216电机,新版的,不要桨夹的那种,,那种不好,,会吧震动放大,A2216的不要买,880KV,1145的桨,起飞 ...

嗯,根据您的建议,我打算用X2216 880KV配上1047 然后好赢 飞腾30A 4S 5200MAH 25C锂电 APM2.5.2飞控
您看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根据您的建议,我打算用X2216 880KV配上1047 然后好赢 飞腾30A 4S 5200MAH 25C锂电 APM2.5.2飞控
您 ...

我4S没用过,也不喜欢用4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根据您的建议,我打算用X2216 880KV配上1047 然后好赢 飞腾30A 4S 5200MAH 25C锂电 APM2.5.2飞控
您 ...

2216电机适合4S吗,,我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4S没用过,也不喜欢用4S的,,

why不喜欢用4S呢?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why不喜欢用4S呢?

首先这个电机适合不适合4S的,如果不适合的话,效率会下降的,就像有些人配和很高档的设备,结果留空时间还是很短,,,,而且以后升级好电机的话,,大多都是6S的,3S可以串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电机适合不适合4S的,如果不适合的话,效率会下降的,就像有些人配和很高档的设备,结果留空时间 ...

那我用飞腾30A不是浪费了,还重呢~关键还贵,那我上天行者20A行么?3S刚好,您怎么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用飞腾30A不是浪费了,还重呢~关键还贵,那我上天行者20A行么?3S刚好,您怎么看?

完全可以,,我今天刚组了一个AX2810的四旋翼,应该级别比2216大点,就用了天行者20A的,我以前把电调装在中心板里面,发热确实很严重,,我现在装在桨下面,而且把皮剥掉了,散热很好,,我悬停下来,电调温温的,,就是做好主动散热就可以了,,很多人为了可靠点,选择了大电流的电调,当然,,机子尽量做到轻量化

网友E:
不过你先30A的用这呢,,不要浪费了,,可以慢慢的改进,你的机子用什么机子,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我今天刚组了一个AX2810的四旋翼,应该级别比2216大点,就用了天行者20A的,我以前把电调装在 ...

您说的轻量化可能有困难,因为四旋翼还要挂载图传,摄像机等设备,还要上5200MAH的电池,这样还建议用20A的电调么?我的意思是电调会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先30A的用这呢,,不要浪费了,,可以慢慢的改进,你的机子用什么机子,多重

还没入设备的,这不,跟您商量用什么设备么?我的是F4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先30A的用这呢,,不要浪费了,,可以慢慢的改进,你的机子用什么机子,多重

您加我QQ1303687336,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轻量化可能有困难,因为四旋翼还要挂载图传,摄像机等设备,还要上5200MAH的电池,这样还建议用20A ...

这样的话就用现成的30A把,,可靠点,,,不过可能续航时间会少很多,,还有,,,2216电机级别的,挂狗2狗3之类的东西正好,,你要挂DV等重的东西,,这个级别的不够,,飞是可以飞,,就是会很吃力,不可靠而且时间迅速下来

网友F(2013-08-22):
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便宜
还好,算低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