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的舵机是坏了吗?请诊断!

楼主(2013-07-08):
扫齿后,更换齿轮。通电,遥控器动作,舵机臂无反应?手摸发烫!
坏了吗?我辛辛苦苦换了两个小时的齿轮啊!!

网友:
估计齿轮咬合不好

网友:
齒輪有機會裝錯了,開一個沒事的舵機看清楚,有機會是最近電機那齒裝反了。

网友:
我的master cp 也是这种情况,前面一个无力,用手扳听不到齿轮的声音,我也觉得是舵机坏了,新的舵机在路上,等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02S的舵机非常耐用,没那么容易坏的。你肯定齿轮上错了卡住了电机,所以发热。

网友:
装错齿轮?

网友:
LZ2小时换一个舵机齿轮?
拆开在装一次齿轮咬合好了应该没为题,装好之后先别盖盖子呢,用手转一下在盖。
如果能转就没问题,假如向楼上说的装错齿轮了,拆开别的舵机盖子看一下,对比这装好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都给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个人认为在装齿轮前,把舵机插到接收机上,打开遥控器给飞机上电,看看舵机的电机转动有力否和用手调节电位器看电机能不能停下来,否则舵机的电机或控制电路有问题.如果都正常(电机转动有力,也能停下来)再依次装上各传动齿轮.此时,遥动遥控器看舵的反映情况.如果正常可以盖上盖子,螺丝不要一次上紧了,一边打遥控器的舵,一边紧螺丝.否则,更换的齿轮可能不配套.需要另劈西径.

网友(2013-11-16):
1,是否在拆原破损的齿轮的时候没有清理干净破损齿轮的碎片,解决:清理干净破损齿轮碎片,2,齿轮有没有装反?解决:参照完好的舵机齿轮排放。网上买舵机齿轮的一般都带图片,也可以参照

网友:
V120D02S 刚换好后面的一个舵机齿,不用折线,5分钟搞好。

网友:
拆了 在装~或者先不要装齿 试试好坏

网友:
齿轮没装好,电机堵转,驱动板发烫,电机发烫,拆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