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台仪表车床,求教!

楼主(2013-07-08):
请问皮带轮怎样拆除?

网友:
LZ终于还是把这破烂拉回来了,目测你这个皮带轮后边有一滑环,本来是空套在上面的,现在可能生绣了,要把这个取下来,取下后看是不是有并帽,逆时针旋出,皮带轮槽里应该有顶丝,然后就用拉马拉。所有操作前建议喷WD40,那东西是贵点,但好用。

网友:
锈蚀严重,如果要修出来需下一些“苦工”。

楼主:
滑环已拆下来了.皮带轮槽里有个孔.看里面是平平的,但看不到螺丝.

网友:
楼主很利害,这么生锈的床都搞好了  如果改造一番这种小床还是很不错的 我原来也改了一台别人扔下的锈机床,改造后一直在用,特别是车多种相同零件很方便,只要把机头搞好,精度也能保证

网友:
只要把机头搞好,精度也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