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油箱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3-07-08):
1 汽油机油箱有三条管,一条
发动机
油管,一条加油管,另外一条吸气管
吸气管已经卷了两三圈,但还是漏油,请大神教正确的安装方法!
2 另外问问DLE30cc磨合要多久?怠速磨?高速磨?

网友A:
通气管油箱里面那部分应该是向上弯曲接近油箱顶部,外面部分高于油箱顶部。加油的时候油面低于通气管口,自然油水不会外流。

网友B:
磨合方法说明书上有~~建议4000转左右,1:25配比,磨合2-3升油

网友C:
看我这帖即可:
本坛重磅:航模无人机汽油发动机组装、磨合、调试、使用和维护精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176

网友D:
要想不漏油,呢可以复习一下初中物理里面学到虹吸原理,你就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