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对伟力小四旋翼的使用感觉吧

楼主(2013-07-08):
买的伟力的,具体9好多型号不记得了,玩具级别的鸡鸡。悬停是不可能的,各种飘,不管你怎么调遥控,还是一样。抗风能力不行,一点点风,逆风飞都很费力。再说个很经典的问题。只要飞高后,松油门下降,鸡鸡就给抽风样的抖啊抖,然后就是遥控不起作用,非要落地后再能控制,所以选择飞场的时候要选择开阔的,没有水坑的地方。要不然就变落塘机。还有就是不要听别人说,飞个高的,飞太高了会看不到姿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载摄像机在摄像模式的时候一定要电池充满拍。我觉得那个玩意会导致飞控重启,我有几次经历就是在很高的时候航模摄影,突然鸡鸡失控掉下来,损失了两根炭杆,一片桨。以上是我对伟力的一点点使用感觉,给大家分享下。玩还是可以的,当练习机,现在在酝酿大鸡鸡,纠结四旋翼还是六旋翼。

网友A:
我有个959,摄像头拆了给大四旋翼用,然后就没有有价值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959,摄像头拆了给大四旋翼用,然后就没有有价值的东西了........

摄像头也做的给什么样,哎,只是说能玩,要说图像想过,不如手机,而且文件大的要说死,AVI格式的

网友B:
玩具玩玩就算 了、但是玩多了再到航模遥控器上的方向油门会让你吃亏= =

网友:
玩玩而已了

网友:
不是吧,V959我在户外飞过6层楼以上,下降过程中失控,下坠1秒左右,貌似空中还翻了个跟斗,,之后重新被遥控器接管,全动力脱出,在2~3楼高处稳住,安全降落地面,我没有V959的专用摄像头,带的是更重的MINIDV,整个过程航模摄影记录了。

在室内,我在写字楼的天井大厅里人在1楼,v959从1楼飞到12楼不到(不敢撞天花板),再降下,和人在12楼,v959从1楼飞到12楼停稳,重新从12楼降回1楼地面,毫无问题。要说v959不能悬停,那绝对是技术问题,微调有时是不够的,但手指是活的,卡在那个能悬停的地方不就得了。外场风大,你飞什么悬停都是要讲技术的。

听说v959下降过程中容易抽风,我没见过能抽的失控的,只见过降得快左右晃动的,加足油门就能改出。

V959确实也就一玩具、练手的,但建议LZ玩透这个玩具再上大旋翼,不然摔机损失就不是一点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具玩玩就算 了、但是玩多了再到航模遥控器上的方向油门会让你吃亏= =

什么意思,我新手,刚入手伟力939的小四旋翼,本想用它练练的,是手感不一样吗?还是操控方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我新手,刚入手伟力939的小四旋翼,本想用它练练的,是手感不一样吗?还是操控方式不一样?

小四旋翼玩久了再去玩大的会发现油门和方向大小不习惯。。。/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刚才玩了一下,飞行时间才三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959,摄像头拆了给大四旋翼用,然后就没有有价值的东西了........

你的伟力摄像头拆了怎么用的呀?能说说经验吗?怎么接线的呀?

网友:
你的伟力摄像头拆了怎么用的呀?能说说经验吗?怎么接线的呀?

改手动很简单红接3.7V电源正极,黑接电源负极。在黄线与黑线间串一个可复位的轻触小开关就可摄像了。2G的卡只能拍十来分钟左右红灯长亮是摄像再按一次开关就是绿灯停止摄像。如果在白黑之间串一个开关就是照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