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两旋翼头好还是三旋翼好?

楼主(2013-07-08):
油直两旋翼头好还是三旋翼好?在飞的过程中。。。。

楼主:
我这个不懂。。。请老鸟指教!!!

网友A:
我这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不懂。。。

你一直都是双旋翼吗?

网友B:
要像真,就三旋翼四旋翼五旋翼,要出勤率高,还是老老实实两旋翼吧

网友C:
两旋翼的效率高!
飞机越大,需要桨的直径越大,但桨尖线速度会很大,为了降低桨尖线速度,提高桨效,才有了采用三桨叶等多桨叶形式

网友D:
  推荐 用四旋翼 ,对称,好调试。升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旋翼的效率高!
飞机越大,需要桨的直径越大,但桨尖线速度会很大,为了降低桨尖线速度,提高桨效,才有了采用 ...

你好。。。你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我还是很懵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像真,就三旋翼四旋翼五旋翼,要出勤率高,还是老老实实两旋翼吧

那如果是170cc的机机,你觉得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 用四旋翼 ,对称,好调试。升力大。

你自己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荐 用四旋翼 ,对称,好调试。升力大。

,自己加工的,4个螺旋桨头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加工的,4个螺旋桨头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个你试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试过吗?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

我没有。。。。

网友F:
三桨对桨的要求更高

网友G:
都一样,如果是170cc的话还是用多翼比较好,可以不用那么高转速,扭力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桨对桨的要求更高

是桨的质量还是桨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一样,如果是170cc的话还是用多翼比较好,可以不用那么高转速,扭力也大

哦。。。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好啦

什么还好啦?!!!!

网友I:
3旋翼比2旋翼转速低  风量大 航线直  震动小  自旋降落更易控制 不过摔机要多换一根大桨  是日本网站飞手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3旋翼比2旋翼转速低  风量大 航线直  震动小  自旋降落更易控制 不过摔机要多换一根大桨  是日本网站飞手说 ...

嗯嗯。。。。知道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