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通电测试

楼主(2013-07-08):
为什么飞到高空就有抖动呢?如果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还请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就在两分四十秒的时候,有抖动

网友A:
估计是忽然转头侧风影响的吧,传感器后盖封死试试。

楼主:
传感器是有后盖子的,应该属于是封死的那种,除了一个走线的那个洞,其它都是封闭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