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天线问题

楼主(2013-07-08):
天线底部可以用手转一小点  请问紧这个螺丝可以吗? 这个螺丝底部是什么东西紧固紧了可以吗?

网友A:
螺丝是固定天线的 螺丝拆掉 上面的天线就能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是固定天线的 螺丝拆掉 上面的天线就能拿下来!

天线底部可以转,紧这个十字螺丝管用不 ,紧固紧了也不会弄坏控吧  求回答。

网友A:
不会坏 你拆掉看一下就知道了 拆的时候注意不要硬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坏 你拆掉看一下就知道了 拆的时候注意不要硬拉!

你也是DX8吗?那就不拆了,只要紧固好了。不在转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帮楼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