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飞越450pro 不知道哪里最需要涂点螺丝胶,最重点部位希望老师给说一下!

楼主(2013-07-08):
不希望发生因为罗斯松动造成的损失故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A:
内容拧金属的都涂,拧塑料的不用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拧金属的都涂,拧塑料的不用涂

哦  我刚开始的几个螺丝都涂多了。不一定能拆掉了。
两个电机固定螺丝必须要图吗?

网友B:
电机固定螺丝肯定要涂螺丝胶。不然飞着飞着螺丝就飞没了

网友C:
买飞越,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换掉所有螺丝!!

网友:
换螺丝,所以螺丝都打胶吧!低强度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飞越,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换掉所有螺丝!!

最简单办法是冰人有配好的30块一套的450螺丝,号称12.9级别的。

再不行就去搜芳生的。

网友D:
换全套升级螺丝包,每个金属连接的螺丝都在螺丝前端点两丝的螺丝胶,这才是正常飞行的保证。

网友:
螺丝胶要少涂,沾一点就成,粘死了拆不下来才哭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全套升级螺丝包,每个金属连接的螺丝都在螺丝前端点两丝的螺丝胶,这才是正常飞行的保证。

涂在螺丝上,一拧就全散开了,应该涂在螺纹里面,最里面的2丝足够了。多了当心拆不开。

网友F:
螺丝胶最好不涂,我的直机一点螺丝胶也不涂,从没松过螺丝。螺丝有螺丝的紧固强度,大了小了都不行,在行家中说在金属的弹性变形范围之内,在这种条件下螺丝不是会松动的。

楼主:
我有的图多了,拆卸太麻烦了,后来的我都吐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丝胶最好不涂,我的直机一点螺丝胶也不涂,从没松过螺丝。螺丝有螺丝的紧固强度,大了小了都不行,在行家 ...

只是我看到在机械上,如果有震动的场合,螺丝都有不同类型的防松措施,比如弹性垫片,双螺母放松等等。

在直机上,相对机体尺寸而言,震动不算小,尤其是当齿轮有偏心摆动啮合不良等情形的副厂件条件下,因此还是有必要在部分位置涂螺丝胶以防松动的吧?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固定螺丝肯定要涂螺丝胶。不然飞着飞着螺丝就飞没了

电机意义不大,电机的高温早把胶花了

网友:
我螺丝松导致3次炸机!
全部螺丝胶伺候,没有松不开的螺丝,别用太强的螺丝胶。

网友:
问的是最需要的的地方吧??
横轴螺丝!!

网友:
要点是:
(1)凡是:金属螺丝拧到金属件上,一定要打螺丝胶。
(2)螺丝胶的用量:从螺丝头开始,一、两个螺纹。

重点部位:
(1) 电机座,主轴座等机身主体。
(2) 横轴固定螺丝,尾桨固定螺丝。

尽量升级到外丝横轴。

供参考。

网友:
我的450,除了旋翼头和尾旋翼组涂了螺丝胶以外,其它地方全部没有涂,意思就是活动的地方我才有涂,电机我都没涂,哈哈,别学我!~~~500级以上就不能这样了

网友:
横轴、电机等转动部件上中等强度的,其它只要是连接金属的,上低强度螺丝胶,不上胶有可能把螺丝振下来,就算上胶也要经常检查,安全第一!

网友G(2013-08-24):
引用 网友F:
螺丝胶最好不涂,我的直机一点螺丝胶也不涂,从没松过螺丝。螺丝有螺丝的紧固强度,大了小了都不行,在行家 ...

不是吧,横轴都不用吗,还是你每次飞之前都检查所有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横轴都不用吗,还是你每次飞之前都检查所有的螺丝?!

横轴螺丝拧紧时必须压在横轴端面上,螺丝外圈压在轴承上,这样的螺丝拧紧后不会松脱。如果螺丝没有压到模轴端面上,只压在轴承上,这样的螺丝是拧不紧的。因为一拧紧桨夹就是转了,没有拧紧的螺丝能不松脱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螺丝胶最好不涂,我的直机一点螺丝胶也不涂,从没松过螺丝。螺丝有螺丝的紧固强度,大了小了都不行,在行家 ...

M兄说的这个意思可以理解,但操作技术难度太大了。螺丝拧过紧容易疲劳断裂或滑丝,过松肯定是不行的,能找准这个力度手感的人不多。螺丝胶的作用就是能很大程度延展这个力度范围,不必去过于纠结那个精确的扭力。而且就目前模型金属的材料质量而言,拧螺丝的力度宁松勿紧,我研究过一些射桨的案例,绝大部分是因为横轴螺丝断裂造成的,很少有因为螺丝松动滑脱造成的。对这个现象,大家想得更多的是螺丝质量问题,很少考虑是因为上得太紧导致金属疲劳。哎,这个东西需要反复的体验和教训,一言难尽……我觉得新手还是采取“合理使用螺丝胶,螺丝不要拧得太紧”的做法比较稳妥

网友:
很轴尾轴都换芳生螺丝,想拧断不容易,更不会射了,使劲拧最好打螺丝胶,别硬拆先用电烙铁烫,没有拆不开的螺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H:
M兄说的这个意思可以理解,但操作技术难度太大了。螺丝拧过紧容易疲劳断裂或滑丝,过松肯定是不行的,能找 ...

螺丝胶出来的就是给人用的,我只说我个人不愿意用它,也是早期用它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在实践中发现不用它是可以的,这才不用螺丝胶了。我的两台450和一台500不管是横轴或尾轴都没有用它,只是永远不拆卸的球头才用它。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螺丝胶出来的就是给人用的,我只说我个人不愿意用它,也是早期用它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在实践中发现不用它 ...

真是这样的。以前因为螺丝胶毁掉450电机座一个、十字盘一个、600横轴一根。后来就有意摸索那个螺丝紧固力度,逐渐减少螺丝胶的使用,螺丝套软铜垫片基本上可以不用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是这样的。以前因为螺丝胶毁掉450电机座一个、十字盘一个、600横轴一根。后来就有意摸索那个螺 ...

哈、哈!

网友:
飞越的螺丝还是算了吧,用多了你懂的,我气的差点没把飞机砸了,换冰人或芳生的,我在用效果不错!

网友:
大小浆夹少上点胶,其余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只要是螺丝,都要涂

楼主:
我感觉飞越配的那点螺丝胶能装好几十架450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涂在螺丝上,一拧就全散开了,应该涂在螺纹里面,最里面的2丝足够了。多了当心拆不开。

什么叫两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全套升级螺丝包,每个金属连接的螺丝都在螺丝前端点两丝的螺丝胶,这才是正常飞行的保证。

什么叫两丝?

网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st%3D1%26digest%3D1看我帖子不知道能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