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dji研发一个可以折叠、可以把GPS模块方便取下来的模块

楼主(2013-07-08):
建议dji研发一个可以折叠、可以把GPS模块方便取下来的模块
目前的GPS模块固定好就是死的,不方便折叠与携带,GPS撑不高对飞行又有影响,有点蛋疼呀
搞了个折叠的固定座,但感觉总不是那么回事,一是这GPS线能够受折叠、弯曲、震动等的影响有多大不好说,二是感觉不太好走线,能否把GPS圆盘部份可以自由插拔,这样就方便多了,也好步线,折叠的时候拔下来就行了。或者有更好的办法。。。目前我没想到

不过要是插拔的话,对稳定性要求又高了,不知道哪个方案更可靠。。。。。。

网友:
顶一个,试看大壃如何创新

网友A:
我的GPS直接粘在中心板的最上面第三层板上。没有支起来,整体看起来很协调。搜星超快,没有对飞控产生任何影响,一般30-40秒就7颗以上,昨天飞6六旋翼空中打到鸟,废了一只桨,一样稳稳的降落,全程GPS模式,IOSD显示13颗星。核心技术就是,我在GPS下面粘了一层屏蔽铝箔。

网友B:
折叠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GPS直接粘在中心板的最上面第三层板上。没有支起来,整体看起来很协调。搜星超快,没有对飞控产生任 ...

你好,你是什么机架呀?能否发个图?
我的机架是XA650,中间有个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gps天线

这个折下来没什么太大的意思,GPS上面连着一根线,跟肠子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折叠gps天线

请问下.S800上中心板不是有电路的吗,怎么可以打孔呢.

网友:
有谁可以解答下吗.因为我想在上面装个折叠支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S800上中心板不是有电路的吗,怎么可以打孔呢.

S800EVO标配折叠架子的,中心上板应该是没有线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800EVO标配折叠架子的,中心上板应该是没有线路的,

说明书上电路都是在上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折下来没什么太大的意思,GPS上面连着一根线,跟肠子一样。。。。

首先,你需要折叠GPS支架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装载携带吧?那么S800 EVO那样的折叠支架就能满足你了。

其次,你觉得折叠后连接的线不好看?需要拆掉?但貌似增加的风险也不小吧?感觉没这个必要。

最后,凡事应该从最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想得太复杂,有时不会更好。

网友:
放 gps 那根枝杆的吗  我貌似看到过

网友:
感觉那个还不错  不过好像放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