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Rc50涵道的F86

楼主(2013-07-08):
F86白板机配Rc50涵道,速度快,副翼稍微大点机子的反应都非常灵敏。缺点是电池仓空间太小,我把电调和接受都装在进风风道里。F86的浮力还可以。涵道声音很爽,一人飞没视频。

网友:
不错的小机机

网友:
可惜没视频,不知有多快。

网友:
图装搞得不错

网友:
上视频啊

网友A:
不错 我也是F86 请问LZ用多大的电池 重心在什么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也是F86 请问LZ用多大的电池 重心在什么位置

用3S,1300电池放到电池仓最前面,重心刚好不用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S,1300电池放到电池仓最前面,重心刚好不用调

  好的 谢谢 是3S 1300 30C的还是35C

网友:
都可以。我是用花牌3S,1350,25C的电池了。电调用天行者40A的

楼主:
可怜的单飞没视频,我用花牌1350和1550,25C。虽然重心位置和说明书上所写有差距,但飞起来好像也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迷你

兄弟 我们名字好像一样

网友:
推力多少啊~

楼主:
推力全油门五百多克,机身起飞重量440-480左右。

网友:
好像还是太重了吧!

网友A:
能看看LZ的电池仓是怎么扩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看LZ的电池仓是怎么扩大的?

我是把电池仓底部的泡沫给削薄的,但也削不到太多。装上电池头盖不能完全盖紧。

网友:
电池仓往下挖还不如往上挖,把机仓挖掉再全喷黑这样就2200MAH电池都能放下,我的没喷黑,还没试飞,听前辈说要用格氏电池好,已买到的狮子1500MAH35C电寄回去换格氏1300MAH25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