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定不住

楼主(2013-07-08):
请问各位大师,为何我的四旋翼在GPS模式下老是会先往后飘然后又往左边飘,怎么样都不能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时候是因为重心偏移造成的,你试试看调整电池的位置,飞机往哪里偏,就把电池往反方向放一点点,多调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因为重心偏移造成的,你试试看调整电池的位置,飞机往哪里偏,就把电池往反方向放一点点,多调几次 ...

GPS模式下,控制器会控制飞机的,抑制各个方向的移动,我认为GPS校准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需要检查一下电机和电调,会不会出现动力不均匀的问题,最后要检查一下GPS安装位置,在参调软件里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下,控制器会控制飞机的,抑制各个方向的移动,我认为GPS校准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需要检查一下电 ...

每次飞都是校正过gps的,调参软件那边也设置好,具体就是,在室外搜星感觉跟慢,另外你说的电机的问题我到不知道怎么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