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5灾难片,一次前起落架放不下来,一次着陆突然侧翻

楼主(2013-07-08):
SU35模型连续两天事故,一次前起落架放不下来,一次落地前突然侧翻。侧翻事故原因不明。

修补完善,如果有涂料,几乎看不出来了:)

网友:
突然起风了吧····

网友A:
我看是一边的起落架带到草了。多大的电池飞4分多钟啊,看看不是全油门飞的

网友B:
降落航线为毛要选择在草地上?  明显带到草了,所以侧翻了。  直接水泥地上降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一边的起落架带到草了。多大的电池飞4分多钟啊,看看不是全油门飞的

2块2600毫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航线为毛要选择在草地上?  明显带到草了,所以侧翻了。  直接水泥地上降落就好了

电量报警了,不敢复飞,方向不正,勉强落地,当时应该是可以带到水泥地里的,当时是左交叉,我想带进水泥地后在消除交叉,但快进道面时,就突然侧翻了。昨天我量了下平尾的最大舵面,左边的比右边的高5毫米,估计是两边不平造成的。之前飞都是50的舵量,没发觉,昨天调到100了。

网友:
这场地,啥都不说了

网友:
这场地 貌似就是飞机场  撸主是地勤?  我猜的

网友:
场地很不错,我看起来像被大风吹了,降落带到草,翻滚也不可能那么远啊!除非LZ加大了油门

网友:
被草绊倒,另外机场很好。

网友:
在机场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量报警了,不敢复飞,方向不正,勉强落地,当时应该是可以带到水泥地里的,当时是左交叉,我想带进水泥 ...

LZ飞的不错!声音好听。请问用的什么函道电机、推力如何、有无配重、电调多大、飞机全重多少、什么电池插头啊?麻烦详细介绍。

网友D:
要想飞机炸的少,那就多练技术,多检查、勤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飞机炸的少,那就多练技术,多检查、勤保养。

这建议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飞的不错!声音好听。请问用的什么函道电机、推力如何、有无配重、电调多大、飞机全重多少、什么电池插 ...

木偶前辈,之前加过你QQ哦:)涵道:JP70全金属涵道,单个重220克,装机推力3.5,飞机全重3.4,电调铂金100安,电流单个涵道75安,电池2650毫安6S,单独供电,无需配重,插头5.5毫米香蕉头。

网友E:
后面的炸鸡好诡异啊

网友:
跟韩亚航空事故一样,炸鸡炸的有特殊,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炸鸡好诡异啊

昨天不适合飞行哦,韩国的客机都坠毁了哦,我是昨天中午摔的.

网友:
修补技术不错啊。这场地是飞机制造厂?

网友:
给力的场地 给力的飞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木偶前辈,之前加过你QQ哦:)涵道:JP70全金属涵道,单个重220克,装机推力3.5,飞机全重3.4,电调铂金1 ...

看来要飞好SU35,我还是要改回两块电池了,又要米米了。有放两块电池的照片吗?

网友F:
我想问一下,你的水平尾翼是不是全动的。怎样控制的,难道是碳杆横穿发动机的进气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推力。还有翼展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要飞好SU35,我还是要改回两块电池了,又要米米了。有放两块电池的照片吗?

暂时没有。我用的ROC的电池,这个电池,仓都不用改,都能装下。我还有两块狮子的,那个就要改了,才能装下。一开始我就ROC电池的话,我的都不用改了。现在把里面的隔板削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你的水平尾翼是不是全动的。怎样控制的,难道是碳杆横穿发动机的进气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推力。 ...

飞翼的SU35,里面有介绍。平尾是全动的。

网友:
这个侧翻有点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不适合飞行哦,韩国的客机都坠毁了哦,我是昨天中午摔的.

你的损失小多了

网友:
哈哈。很好看的鸡鸡,

网友G:
我们没起落架的时候 都是手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没起落架的时候 都是手接

3公斤重的函道战斗机也手接?
要是被机头锥戳到,那可不好玩了!

网友:
顶起蒲兄,飞的很爽的说哈。
有机会真想去你那一起爽飞

网友:
飞场美的没有话说,飞场太好啦。看着流口水!

网友:
可以在机场玩航模?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翼的SU35,里面有介绍。平尾是全动的。

你好,能不能上传一张 机腹面 水平尾翼附近的图片,看一下水平尾翼怎么固定的,我想自己做一架涵道机,就尾翼的固定没想好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不能上传一张 机腹面 水平尾翼附近的图片,看一下水平尾翼怎么固定的,我想自己做一架涵道机,就 ...

图片来了,还专门拆下来了

网友:
比起韩空事故小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还专门拆下来了

多谢了,是不是两边各一根碳杆,中间没有横穿涵道

网友C:
继续研究SU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研究SU35

今下午还爽飞了3块电池呢对了,你的小半径筋斗是怎么做的哦。收油门是不是在顶点的时候收哦?我现在性能基本弄熟了,现在在做一些动作了。落地速度也控制得很好了,低下滑线带点油门好做些了,如果下滑线高了,速度会很大,必须把油门收光,但这样在接地瞬间要是没控制好下沉,拉飘了,减速很快,后面又会速度小,拉不住了,所以低下滑线,带点油门会好做些,快接地时收光油门,现在落地都很爽了

网友(2013-08-30):
引用 楼主:
2块2600毫安电池

是2块2600MA 6S的电池吗??那不是5200MA,不怕太重啊?

网友H:
LZ的配置不错啊,对于电流较大的涵道,确实分开供电比较好,单块电池攻两个涵道对电池伤害很大。我家的用两块3300的,不过要改仓,说起来,飞翼的起落架事故发生率还是挺高的,我家的35、34都试过

话说LZ用2600的,电流75A,接近29C的放电了,飞3-4分钟,会不会过放啊

网友:
修复的水平不错,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配置不错啊,对于电流较大的涵道,确实分开供电比较好,单块电池攻两个涵道对电池伤害很大。我家的用两 ...

最大油门时才75安哦,最大油门用的时间很少,一般就半油门。我的电池是45C的。但落地后电池还是有点烫。我设的3.6报警,一般落地后就3.7-3.75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