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云台减震有何高招?

楼主(2013-07-08):
目前坛子里的云台差不多都是下挂式,如果相机视角向上就会拍到螺旋桨机臂甚至云台。考虑到一些特殊拍摄需要,希望将云台前置,横滚电机直接固定在机架最前端,机架也配合改造,在垂直方向180度无遮挡。
目前没有好的减震方法,求助!
所谓前置云台就像xa的tagv那种不用高脚架就能装的云台固定方式。可以拍摄上仰视角,空中360度无死角~
这是个趋势,tagv这方面如果很成功,s800就可以退市了

网友A:
加长云台支撑杆,    或 摄像机仍到空中,,,

网友:
加长云台支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云台支撑杆,    或 摄像机仍到空中,,,

加一米也不够啊,向上会拍到云台

网友B:
做个球形大网罩着飞机,相机可以随意固定在球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球形大网罩着飞机,相机可以随意固定在球面上。

镜头如何变换?不靠谱

网友:
一次挂上六个相机 就可以全方位了

楼主:
lhy564 鍙戣〃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镜头如何变换?不靠谱

我想表达的是这样,下图是两轴云台的图例,三轴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lhy564 鍙戣〃浜

有那么麻烦吗?
【密码】我id

网友C:
还觉得不满意再换大点的海绵块!别信那些什么av球、空气减震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表达的是这样,下图是两轴云台的图例,三轴的原理差不多。。。

好夸张@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麻烦吗?
【密码】我id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觉得不满意再换大点的海绵块!别信那些什么av球、空气减震之类的……

明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我是冲着标题来的

网友:
你的要求还真高啊,,,,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看

网友:
海绵块还有此等功效,马上试试

楼主:
想到一招,在qu4d上试试

网友:
用这机架。。完美解决问题。。云台前置也有很多问题。。TAG也有他的缺陷。。。没有完美的机架。。。唯有懂得如何取舍才能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