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思的俯仰控制

楼主(2013-07-08):
默认使用X2通道,但是WKM里面这个是智能航向通道,只能二选一。智能航向还是很实用的,希望DJI能给出办法,更改够思控制通道,或者可以用户自由选择控制通道。

网友A:
我是天地飞七,我这么连接的
飞控A——1
飞控E——2
飞控T——3
飞控R——4
飞控U——5,姿态,gps,手动切换
飞控X1——6,飞狗俯仰控制
飞控X2——7,航向控制切换
飞控X3——多功能模块

网友B:
dji已经出最新固件了 去官网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