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 EBar 的自检问题

楼主(2013-07-08):
最近500上装装了个E Bar 一直 飞行很好 ,但是昨天突然发现启动总是不自检,偶尔能通过一次自检,用的是 JR DMS2的天线
不知道 哪位碰见过没 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A:
我500装的也ie8 v2 调了三天都没调好,退货换v8了。伤不起。

网友:
接收机重新对频一次看看是否会改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500装的也ie8 v2 调了三天都没调好,退货换v8了。伤不起。

E-BAR V2 设置极其简单,最快的时候2分钟可以设置完成。

你所说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调试不好?

网友C:
我的一直都不自检,郁闷啊,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直都不自检,郁闷啊,啥问题啊~~~~~~~~~~~~~~~~

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哈。

网友(2014-01-14):
引用 网友B:
E-BAR V2 设置极其简单,最快的时候2分钟可以设置完成。

你所说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调试不好?

最近新进了个E bar 但自检要上下跳动约20秒才停下 试过两个接收机SB接法与彩虹线都一样 自检完动摇控器舵机是有反应的 但就是调不对十字盘舵机的动作方向与舵量 是我的舵机太老了不支持吗 亚拓的DS510

网友:
我的EBAR V2 怕冷,温度10度以下就自检不过,要用热风吹吹才可以。

网友D:
换了舵机试过,问题依旧,通电所有舵机跳20秒才停下来,KDS的售后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舵机试过,问题依旧,通电所有舵机跳20秒才停下来,KDS的售后怎么联系?

你这个不是舵机问题,是没有检测到常规信号你看看遥控器和接收机链接正不正常

网友:
开始是我的控设成HR3的原因,正确应该是设置成H1,现在问题解决了,E8感觉还是挺好的,设置卡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