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配这电调 有谁用过?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3-07-08):
大家好 最近装了个810六旋翼 电机 tmotor 4014 330kv飞控naza v2
1550碳桨
电调好盈 60A pentium 老款带bec

以下是照片

图片中是电调的设置选项 六个都一一设置完后试飞 快离地时向后仰 不知什么情况

望大家给分析分析 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电调貌似好古董了

网友A:
这个电调确实比较老了,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确实比较老了,停产了

是我知道很老 但是·可以用来给多旋翼吗?配DJI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知道很老 但是·可以用来给多旋翼吗?配DJI的飞控

以前的电调线性好像不行,最好给固定翼用,重新买电调

网友:
不太建议用这么旧的电调,而且TM4014这么贵的电机你都买了,其他配套设备应该也要跟上,例如铂金30A电调、WKM等等。

网友:
起飞后仰在我看来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了,接触大疆以来,这种现象出现过无数次。我的解决方法是在电池上电之前先用水平仪校准X、Y轴,然后上电。这种现象基本解决。当然,还要看飞控安装的是否水平,这点很重要。我曾经使用不同安培数的电调配合大疆NAZA,飞行不少于100次,从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所以,我个人看来不要太纠结于电调。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到手拉

网友:
我的飞控 wkm。 4014tmote。 60A铂金。  1555桨。  一起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