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四旋翼算拉力 及时间

楼主(2013-07-08):
新西达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   是不是意味着 四旋翼的话总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544克     15.6A*4=62.4A    用两块3S  2200mah     30C    是不是意味着可 以飞四 分钟????

网友:
汗,楼主多潜水啊。不是这么算的,电机全部动力的三分之一动力为有效动力。

网友:
推力886,载重886,上电能离地么

网友A:
楼主需多加努力。
计算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估计出四旋翼的总重量;然后总重量除以4、得到单个电机所需的拉力(这里单位是克g),然后再查这个电机带桨的数据表(反正我每次都是从淘宝店网页里面查的),根据数据表你就可以知道电机的电流,当然这是每一个电机的电流,你再乘以4得到四个电机的总电流。再用电池可以使用的容量除以总电流就得到滞空时间。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只要你能测量飞行时消耗的电流,就能估算停空时间。

推力难估计,和电机安装位置,飞行器姿态,空气温度,所处经纬度,高度等都有关系。 只能粗略估计大于自重。

根据推力反估电流也不精确,各处接头会引入电阻,大电流情况下,就消耗很大的能量。
各种电子设备也会消耗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多加努力。
计算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估计出四旋翼的总重量;然后总重量除以4、得到单个电机所需的拉力 ...

是“加”,不是“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加”,不是“乘”啊

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只要你能测量飞行时消耗的电流,就能估算停空时间。

计算滞空时间是24min,实测20min,这估算不太离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