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全钢的迷你小铣床怎么配重比较简单。

楼主(2013-07-08):
使用4.5A的步进电机滑台左右重量不平衡,是不是得在对面吊一坨钢块来配重呢?

楼主:
呵呵,看看我的迷你的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
做得不错,不憧帮顶

网友:
我看着貌似把底座加宽就行了

楼主:
全钢的  很重,底座是没问题,主要是十字滑台加电机后就不平衡了,我想用个短的57电机减少长度的不均衡看能不能效果好点。

网友:
立柱问题把 立柱单薄了

网友:
楼主,你最好不怕麻烦做成方型实心钢立柱吧,圆形立柱的床太危险,刚度不够的,以前我用13西湖台钻改铣床,掉刀19次,21把刀没开始干活就全部打坏,两次被飞出的立铣刀砍伤手臂。圆形立柱不管你怎么加固,发生震刀偏位的风险排除能力不可能跟同重方柱比的

网友:
楼上的说着是经验学!小弟在这里受教了。

网友:
看到自铸铣床总会想起专做那些小到能单人搬动的工业床微机那个英国老头Barry.J.Jordan

楼主:
呵呵 我这个机子很小的   只是打算用来低速铣下铝和有机板    也是低价在深圳一个朋友那买来换了丝杆和电机

网友:
太单细了,铣铁就别想了

网友:
驱动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