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翔龙飞翼改装的串列翼FPV载机!!!

楼主(2013-07-08):
    串列翼升力大,载重大,飞行稳定不会太灵活,所以用翔龙飞翼改装的串列翼FPV载机,前翼是翔龙完整的飞翼,后翼是翔龙飞翼的机翼和自制的机身(中间挖圆孔的位置是准备安装透明半球罩以便保护里面的摄像头,摄像头放后翼的好处就是可以在镜头中看到机身及螺旋桨的状态,因为是广角镜头所以机身在画面中占的位置也不大不影响观察周围全景的视野)

PS:前翼和后翼之间用什么连接比较好?如何连接详细说说看,还有在前翼上做上反角好?还是在后翼上做上反角好?

网友:
严重支持一下

网友A:
考虑试试猎鹰那种塑料连接件吧,去飞翔应该有单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试试猎鹰那种塑料连接件吧,去飞翔应该有单卖的

有链接吗?可以发消息给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
菱形联翼

网友B:
原来收集过一些,但找不到了,先贴点科普的
连翼机具有前、后机翼,前翼后掠上反,后翼前掠下反;后翼在前翼展60%~100%之间与前翼相连。其前视图和俯视图均构成菱形。在低速风洞中对连翼机进行了纵向及横向测力实验,其中包括前、后翼几何参数改变对气动特性的影响。
实验表明,与常规飞机相比连翼机具有如下优点:诱导阻力小,升阻比大且具有较好的失速特性。改变连翼机前翼上反角和后翼下反角对纵向气动特性影响不大,对横向气动特性有明显影响。减小前翼外段的后掠角可使俯仰特性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收集过一些,但找不到了,先贴点科普的
连翼机具有前、后机翼,前翼后掠上反,后翼前掠下反;后翼在前翼展 ...

科普了

网友C:
已经研发失败了,俯仰难以控制,容易进入螺旋,舵效低
优点:升力大,起飞相当容易,滚转稳定性好

网友:
玩航模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研发失败了,俯仰难以控制,容易进入螺旋,舵效低
优点:升力大,起飞相当容易,滚转稳定性好

俯仰难控制是因为你的前翼和后翼之间的间距太小了吧,导致力矩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研发失败了,俯仰难以控制,容易进入螺旋,舵效低
优点:升力大,起飞相当容易,滚转稳定性好

没关系,从头再存私房钱,从头再来。。。。。

网友:
串联翼布局,升力是很大,
两个翼面可以一上一下,也可以一前一后,不知道你打算怎么设计?

一上一下的话 前翼建议向上4-6度,后翼面向下相同角度或是5-7度,两个貌似没有必要连接吧!

重心位置找好了,,此气动布局适合 慢速机,高速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