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和BB响电显的问题。

楼主(2013-07-08):
      以前都是自己估算电池工作时间,误差不大,但后来电池怀孕了,估算就不准了,所以入了一个BB响电显。现在问题来了,跑了一会之后电显就开始叫唤起来,但船开回岸马上就停了,又开出去跑了两圈,又开始叫唤,回来又停下。我一怒之下撕开胶纸一看,显示电池还有3.81V,我设定是3.7V的。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纠结了

网友A:
正常啊,给油的时候,电池电压会下降,低于你设定的3.7V就肯定会响啊
这个时候收油,电压就会回升,高于报#电压,自然就不响了~

一般好电池,我会设到3.3V,次一些的电池,设成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给油的时候,电池电压会下降,低于你设定的3.7V就肯定会响啊
这个时候收油,电压就会回升,高于报 ...

老狼,视频呢?

网友A:
败提了,速度太快,第一圈转弯就扣了,进水烧了电调……已经重新更换过了,
下周给你上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败提了,速度太快,第一圈转弯就扣了,进水烧了电调……已经重新更换过了,
下周给你上视频吧

我的电调防水以及迈入了新时代!水再多也不怕。想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给油的时候,电池电压会下降,低于你设定的3.7V就肯定会响啊
这个时候收油,电压就会回升,高于报 ...

个人觉得好电池给油的时候掉压要少,应该设高一些,而差电池掉压更快更多,倒是要设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好电池给油的时候掉压要少,应该设高一些,而差电池掉压更快更多,倒是要设低一些

顶楼上

网友C:
不准的是那块怀孕的电池吗?
我也有一块怀孕的电池也也这样。
设定报警时3.5V,没跑几圈叫了。靠岸又不叫了,打开一看,我X还有3.7
另两块新电池没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准的是那块怀孕的电池吗?
我也有一块怀孕的电池也也这样。
设定报警时3.5V,没跑几圈叫了。靠岸又不叫 ...

电池放电不平行

网友:
怀孕的电池就别管它咯,跑到爆为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给油的时候,电池电压会下降,低于你设定的3.7V就肯定会响啊
这个时候收油,电压就会回升,高于报 ...

怎么设置的、我也用、但是不懂设置、是不是边上的那个按钮

网友(2013-09-11):
很正常,放电会掉压的

网友D:
BB响设3.0V,只要一响就不再跑了。
要留意听哦。

网友E:
这BB响怎么设置多少电压报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BB响怎么设置多少电压报警啊?

上面有个妞,你就只管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B响设3.0V,只要一响就不再跑了。
要留意听哦。

30会不会 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会不会 太低了

etti电调的缺省值也是每节3.0V。
高一点对电池寿命会好一点,但跑的时间会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