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轴陀螺仪能用在有副翼的直升机上吗

楼主(2013-07-08):
求教三轴
陀螺仪
能用在有副翼的直升机上吗

网友A:
可以,只接尾巴

网友B:
可以,但不是更稳。手感略比副翼迟钝一点。有风的话依然会把飞机吹歪。手感很怪异,但绝对不是什么更加稳,双重稳。
好像还没发现可以只接尾巴舵机可以工作的陀螺吧?

网友C:
把些盘舵机插会接收机,只留尾舵机插三轴上就行了,应该就这么简单,楼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