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摆掉转

楼主(2013-07-08):
我的亚托450dfc在 钟摆的时候很好,一到侧摆就掉转,是什么原因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个人感觉是LZ的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LZ的手法问题
手法没变,以前都好得很。手法没错,以前很少去修,飞机侧摆就能很正,现在摆一下要大修一下舵,感觉不正常了

网友B:
检查螺距和油门。。。

网友C:
我的是侧摆尾巴会偏!是不是舵机力量不足!我用525,还是手法问题!我是日本手划圆圈的话!老是做不好,现在改做45度斜线!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昨晚检查了一下,大齿盘固定座螺丝有点松了,齿轮组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