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收放起落架设置 JR DSX9II

楼主(2013-07-08):
求教.S800  Z15  WKM  用的是JR DSX 9II控.但是这个控没有失控保护菜单.请问,收放起落架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谢谢

网友A:
收放起落架失去遥控信号后,会自动放下来,所以不用设置收放起落架的失控保护,详情请看官网演示视频: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p ... le-landing-skid-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起落架失去遥控信号后,会自动放下来,所以不用设置收放起落架的失控保护,详情请看官网演示视频: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起落架失去遥控信号后,会自动放下来,所以不用设置收放起落架的失控保护,详情请看官网演示视频:

...

你好.在起落架收起的时候,关控,脚架不能落下.
但是在起落架落下的时候,关控脚架收起\
怎么反过来了.我是JR DSX9II.控里面没有失控保护菜单.
怎么办.谢谢

网友:
飞机上电时做一次收放脚架的校正,具体进入校正的方法,请查看大疆官网视频。

楼主:
我已经校准成功了

楼主:
就是失控不能放下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