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塞斯纳能否改成后三点?

楼主(2013-07-08):
TB买的1.2米翼展前三点起落架塞斯纳,炸机基本上都是前轮及电机座变形,想将它改成后三点,可行?如果可能的话,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可以!我刚刚改了!!把主起落架贴到电池仓最后面就行了,用泡沫胶和纤维胶布补强基本就行了!不过没有用螺丝强度好,暴力降了几次直接连泡沫都炸掉了!降落以后容易低头!

网友:
把头拉高,有的话开襟翼,缓慢降落。前起落架会没事的

网友:
按说前三点飞机的起降比后三点好控制得多,没有必要改吧。

网友:
好像没有必要吧,个人觉得前三点起飞和降落都更好些

网友A:
没事,我已经暴力降了8次,此次是直接冲到土坑里的,一点问题没有,小修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我已经暴力降了8次,此次是直接冲到土坑里的,一点问题没有,小修继续飞

能否将你改的机的图片发上来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将你改的机的图片发上来给我看看?

没改机,就原来那样的啊

网友:
改后三点就是J3 了。

改一下你才知道 后三点更难降落

网友:
其实 前三点 练习起降是很不错的 后三点的起落架搞不好容易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