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能不能增加横滚控制功能?

楼主(2013-07-08):
目前只看到俯仰控制的例子!

楼主:
比如:我想让拍出来的视频是斜的,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控制横滚,但很少人会这样做,因为人的眼睛对水平线很敏感,如果画面是斜的,看起来就不舒服,变化多了还会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横滚,但很少人会这样做,因为人的眼睛对水平线很敏感,如果画面是斜的,看起来就不舒服,变化多了 ...

不能同意更多
多少人梦寐以求云台水平呢

可以是可以的,有一个插针是控制横滚的

网友:
可以控制啊,我的一个视频里用到过横滚,和俯仰配合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你看这个视频,里面有演示横滚角度变化

网友:
。。。有哪个云台没这功能?

网友:
一般都有的 只是用户没有接而已

网友(2013-09-14):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