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急救

楼主(2013-07-08):
红白机架,兔子2飞控,2216,880kv电机,2200mah,3s电池舵机云台,总重1.5kg,满电起飞,起飞后1:30秒就报警,于是下来看电压,才11.8,设置报警电压为3.7,怪了啊,之前同样配置用2208,1260kv电机从没这个事情,本来还想以后想上无刷云台呢,现在郁闷啊,难道想弄个航模摄影那么难啊
大虾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沙发,换个电池吧。

网友A:
亲~,你老婆说你了没,上次?嘿嘿。
不过,你的飞机用的电机不太适合航模摄影。kv值太大了。
我写的那两个帖子不知你看了没有。

楼主:
嗯,看了,但看之前就买了
唉这样一来要换全套了,什么都得重来,又是几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了,但看之前就买了
唉这样一来要换全套了,什么都得重来,又是几千。。。。。。。。

你那套装备,能在天上悬15min都算是求佛了~
我计算过,用低kv电机配17寸桨,除了电池之外飞机总重1500g的话,用10000mah的电池足以悬空30min。

网友:
电池实在是不行,我用的同样的电机,5200电池,也玩不了10分钟

楼主:
坑爹啊简直 还得继续砸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套装备,能在天上悬15min都算是求佛了~
我计算过,用低kv电机配17寸桨,除了电池之外飞机总重1500g的 ...

17寸的桨要用650的4旋翼了吧?那2216 880kv的电机又不行了?   我现在连电池 舵机云台 卡片机总重1.5kg  如果是换10000mah电池的话就可以解决当然好  那要是上无刷的云台呢   我正准备放弃兔子 转投naz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你老婆说你了没,上次?嘿嘿。
不过,你的飞机用的电机不太适合航模摄影。kv值太大了。
我写的那两个 ...

大神请给链接

kmani 当前离线 .
精华0
主题0.

网友C:
NAZA起码不让你费很大的劲去折腾飞控,把精力用在其它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17寸的桨要用650的4旋翼了吧?那2216 880kv的电机又不行了?   我现在连电池 舵机云台 卡片机总重1.5kg   ...

确实,你的电机不太行,还有650不适合17寸桨,桨间距太小了,干扰大。非要用650的话可以用15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给链接

kmani 当前离线 .

买4个电机、17寸桨,以及一个机架你打算花多少钱?

网友D:
楼主啊~~A2216最大功率要18A电流,4个电机就72A~~重量也都1.5KG咯~你又才2200MAH电池~你又设了3.7V的BB响~

3.7*3=11.1V报警!你下来看时是11.8V~很正常啦~天上飞住电压低得要保警的.下来你给它休息他才多那0.几V

航模摄影......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A2216最大功率要18A电流,4个电机就72A~~重量也都1.5KG咯~你又才2200MAH电池~你又设了3.7V的BB响~
...

那要配多大的电池啊 我 4合一25A 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起码不让你费很大的劲去折腾飞控,把精力用在其它地方

是的 一次调好就好  不会每次出去试稳定 再试时间  电都不够  所以想把装备出了 改头naza 上无刷的云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配多大的电池啊 我 4合一25A 的电调

你这电调可以上4S的.最好上到5000MAH的吧~不过贵些.动手能力好就DIY~自己选咯!

不过估计也是10分钟多一点.....

哎....我们都是吊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调可以上4S的.最好上到5000MAH的吧~不过贵些.动手能力好就DIY~自己选咯!

不过估计也是10分钟多一 ...

哦 谢谢 我也正想是不是该换电池了  6s电池就得换电调 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我也正想是不是该换电池了  6s电池就得换电调 电机了

早换早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换早安心~

谢谢 指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老婆说你了没,上次?嘿嘿。
不过,你的飞机用的电机不太适合航模摄影。kv值太大了。
我写的那两个 ...

说啊 小老婆都养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