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u 校准问题 求助大疆技术

楼主(2013-07-08):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819423231\QQ\WinTemp\RichOle\ZEAHG25LY(SDI7G@3EY~8$X.jpg 这个模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每次高级校准后的数值 在校准指南针就变了 这个值到底多少是正确的

还有 高级校准的是 到最了会出现一个提示说关闭主电源 10分钟后重启主控 一个确定键 这个时候 是按完确定等待校准完 再重启 还是 马上重启 在按确定 迷糊了吗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把鼠标指针放到模那里好像会有注解的,其他也一样,把指针放在相应的位置,会有详细注解

楼主:
没人回答呀

网友A:
3楼已经回答了啊,把鼠标放在问号上会弹出注解,上面有模的参考值,里面详细的写得有允许模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已经回答了啊,把鼠标放在问号上会弹出注解,上面有模的参考值,里面详细的写得有允许模的范围

只回答了以一个问题 图片2的问题呢

还有 高级校准的是 到最了会出现一个提示说关闭主电源 10分钟后重启主控 一个确定键 这个时候 是按完确定等待校准完 再重启 还是 马上重启 在按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回答了以一个问题 图片2的问题呢

我是断电后按的确定~10分钟以后上电,绿色进度条有两个来回就校准了

网友:
你能保证每一次机子的朝向都一直么?这个数值是会变化的,做过校准之后,指北针也会受到一定的干扰,所以飞行一段时间就要校准。这个数值没有一定,跟你机子的朝向有关系,不信你做两次,第一次机头朝北,第二次机头朝南,你就知道着数值的含义了。校准后,主电源断电十分钟,不是叫你把飞控和电脑的连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