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小电机

楼主(2013-07-08):
在地下室发现的,问了亲戚,说是用在电影放映机上的,没有看到铭牌。不太确定,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能让这个小电机动起来。多谢了!图片如下。

网友:
好多线 难道是***电机

网友:
电容电机,太小了,没啥用吧。

网友:
应该是单相电机,功率应该不超过200w,做个小砂轮机不错。在二手市场见过功率15w的单相电机

网友:
感觉没啥用处

楼主:
有时间拆开看看,能动做个小型的布轮抛光机啥的。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间拆开看看,能动做个小型的布轮抛光机啥的。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

嗯,我有一个是电影机上面的,,红旗3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有一个是电影机上面的,,红旗35MM的

谢谢回复,是交流220V电机?小白不懂啊。怎么能让它动起来呢?怎么那么多根线呢?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下啊~找中心抽头 在找一根和中心抽头之间阻值最小的和最大的  中心抽头接一根220 阻值最小的接一根220  阻值最大和最小的之间接个电容 就应该能转起来了
那么多线应该跟电风扇的电机差不多。能通过开关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下啊~找中心抽头 在找一根和中心抽头之间阻值最小的和最大的  中心抽头接一根220 阻值最小的接一 ...

谢谢了!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
是个220V单相交流电机,两根线接220V交流电,另三根有一根接电容一端,电容另一端接220V不同端实现正反转。另两根是调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