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650 PRO SX炸了。请专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7-09):
配置:650V4,电机4822 KV690,电调30A铂金,浆1147,电池4S5200,飞控SX.全机重量大概在2500克左右,
1、在空中的时候电机从调试好到飞行,一直很稳,但是就是有时候电机声音突然间异常一下。在第6-7秒的时候,出现声音的不对。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wNTc5MjY0/v.swf

2、炸鸡的时候,机头是面向南面的,当时离地面大概2-3米高,用的是手动模式飞的,当时风在3-4级,我前后左右的谎飞机晃了一会,不谎的时候,突然一个侧翻,就掉下来了,吓我一跳,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wNTc5MjA4/v.swf

最后一次的飞行记录

下面是飞行报告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report.htm#2013_07_08_160133.750_45.3.01.08

网友:
4822听说会堵转,滞空时间多长?2500重量、

网友A:
电机声音异常。。。8成可能性是堵转了
4822是高发区

网友B:
电机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声音异常。。。8成可能性是堵转了
4822是高发区

如果是堵转的话我在地上测试的时候(不带浆的情况下),电机声音正常,油门线性也很好,为什么上天就堵转呢,是不是因为带浆的原因,或者说是在空中需要飞控控制电机,所以电机响应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插头接触不良

请教了。如果是电机插头接触不良的话,在地面上测试的时候电机声音一切正常,上天后如果接触不良的话,应该地面上测试也应该有声音异常现象,

网友C:
4822  上4S  都会堵转    建议上3S  试试  或者换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22  上4S  都会堵转    建议上3S  试试  或者换电机试试

恩,我用电池串联试试
谢谢了

网友D:
多级盘式电机在负载情况下信号变化太快的时候因为电调计算换向时间不准确容易堵转,建议少用这类型目前电调支持不太好的盘式电机

网友:
还敢用4822  4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级盘式电机在负载情况下信号变化太快的时候因为电调计算换向时间不准确容易堵转,建议少用这类型目前电调 ...

恩回头换朗宇的试试,,好的谢谢了。谢谢赐教

网友:
怎么又是4822啊,从dji到零度再到xa,出事那么多,也没有人给个明确的说法

网友E:
是否堵转测试时空转是看不出来的,楼主把M3的固定在桌子上,找东西绑结实了,然后装桨,电调直接接收机,启动电机后快速变换油门,如果电机工作异常就是堵转了,如果变速顺畅,就是不堵,自己测一下最有说服力

另外,楼主的数据怎么在翻的时候停止了?电池给甩掉了?

网友:
我发生过一次楼主说的情况,原因是我的电机和电调连接是直接焊接的,有一根线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堵转测试时空转是看不出来的,楼主把M3的固定在桌子上,找东西绑结实了,然后装桨,电调直接接收机,启 ...

好的,我测试下,是的。掉下来的时候电池被甩掉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堵转的话我在地上测试的时候(不带浆的情况下),电机声音正常,油门线性也很好,为什么上天就堵转 ...

有负载和没负载电机工作的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级盘式电机在负载情况下信号变化太快的时候因为电调计算换向时间不准确容易堵转,建议少用这类型目前电调 ...

请问下,那些电机属于多级盘式电机?

网友:
我4822+铂金30A 一直很好 建议LZ检查电机接头吧  还有你的电调什么时候买的 如果是以前的 建议更换 有堵转现象  新的应该没问题 我用着很好

网友F:
而且 LZ不觉得你的JJ震动很大吗

网友G:
不懂,求砖家解答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