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该收分dcsssssssssssssss云台,导线内嵌的结构是如何 ...
请该收分dcsssssssssssssss云台,导线内嵌的结构是如何设计的

楼主(2013-07-09):
所有的电源及信号线路巧妙地内嵌在
云台
支架中,使各轴无任何旋转角度限制

网友A:
是使用导电滑环,就是触片在一个金属环上滑

网友A:
x宝上搜导电滑环,一堆

网友B:
就是导电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导电滑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