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楼主(2013-07-09):
我的飞越450起飞时头朝上尾巴朝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十字盘没有调平,前面高,后面低

网友B:
调十字盘啊!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玩直机,要先过调机这一关。

网友E:
十字盘没有调平

网友F:
找个老鸟调一下 要不很容易炸

网友F:
起飞的时候只能稍微有一点向左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