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上Kbar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有视频)

楼主(2013-07-09):
还是那个山寨450,先是有副翼的,准备升级成无副翼,在论坛收了个K8,在飞越淘宝店买了一个旋翼头,舵机是MD933,锁尾是银燕9258,都组装好了。

调试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三个斜盘舵机在K8下,打舵行程不一样。

这个视频是大螺母版401+舵机直连接收机,十字盘工作是正常的,三个舵机的行程也是一样的。
http://www.tudou.com/v/WERg9qmCds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这个视频是按VStabi上面的图接的线,AILE副翼(黑线)、ELEV升降舵(红线)、RUDD方向舵(黄线)进入RXA,AUX1进RXB,GEAR进RXC。
机尾方向升降舵机接CH1,左边的舵机接CH2,右边的舵机接CH3。
http://www.tudou.com/v/xU6ilub3Zz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三个舵机不同步,十字盘歪歪斜斜的,还忽上忽下。打副翼和前进后退的十字盘感觉乖乖的。

请问各位大神,要怎么搞?

谢谢!

网友A:
你的遥控设置的十字盘模式是120ccpm 的吧,换成普通单舵机模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设置的十字盘模式是120ccpm 的吧,换成普通单舵机模式才行。

你的意思是把发射机里面的直升机十字盘模式改成单舵机的?

回去看看发射机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

我的控是JR X2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

谢谢你,刚才在控里设定十字盘为一个舵机,再用电脑设定好舵机方向,再好了。

网友B:
遥控器进入系统设置,选直升机模式,十字盘模式选normal~~还有你三个舵机的插线掉乱了,你打副翼的时候十字盘前后倾,变成升降舵了~之前听说过K8的插头有掉乱的情况,硬件问题,三个舵机的插头可能掉乱了,如果你是完全按照说明书的接法而且设置又没错,那就是插头掉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进入系统设置,选直升机模式,十字盘模式选normal~~还有你三个舵机的插线掉乱了,你打副翼的时候十字 ...

是遥控器设置的原因,K8的线没有插错,已经测试过了。

谢谢帮忙指路^_^

网友C:
给你个教程,仔细通读吧
http://www.rctw***/thread-239782-1-1.html

网友:
靠,这也屏蔽,3个星号处是“***”

网友C:
尼玛,还是屏蔽,3个星号处是“点恩易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教程,仔细通读吧
http://www.rctw***/thread-239782-1-1.html

地址被论坛替换了,麻烦把那几个字母用汉字间隔打出来,谢谢。

网友:
我也准备买V8用用。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玛,还是屏蔽,3个星号处是“点恩易替”

谢谢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教程,仔细通读吧
http://www.rctw***/thread-239782-1-1.html

3个星是什么字母?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星是什么字母?求解!!!

.n汉e字t

把"汉字"删了,替换星号就行。

这是台湾的论坛,说明挺详细的。

网友E(2014-08-22):
9258换了,不然很快给你惊喜

网友F(2014-12-28):
的确是 点恩一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