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仙450 能看的见双桨 是主轴弯了吗?

楼主(2013-07-09):
请问各位前辈们,小弟的450BD有副翼版,启动的时候百分之3 4 十的油门 感觉震动有些大,能看见双浆 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双桨。就不正常了

网友B:
調球頭拉桿就行了˙˙能飛穩定就沒事的

网友C:
把大桨拆了空转,看看主轴有没有双影,没有的话就是没弯

网友D:
LS正解。双桨主要和大桨夹拉杆有关,如果主轴弯了,那LZ的机机就该震得和那啥一样啦

楼主:
先谢谢前辈们啦!我回头拆掉浆试试

网友E(2014-06-04):
我的拆掉大桨后旋翼头就在晃请问怎么回事呢。

网友F:
机身震动是不是挺大的?
如果是你在检查一下主轴吧!450的主轴挺爱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