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只能飞1分多钟,求原因

楼主(2013-07-09):
为何我的mini cp只能飞1分多钟 ,360mah的电池,原厂的有刷主电机,7mm的尾电机,排除电池原因,我有8块电都一样,两个舵机扫齿,但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A:
你充电器有问题,充不进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充电器有问题,充不进去电

我有两个充电器,充不进去电,不太可能吧

网友B:
电机多少个起落了,是不是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多少个起落了,是不是寿命到了

主电机一直没换过,也得有2、3百个了吧,这也会影响续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电机一直没换过,也得有2、3百个了吧,这也会影响续航吗

有刷电机的寿命150个起落就差不多了。但是不排除其他问题的可能,比如插头老化,大齿太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的寿命150个起落就差不多了。但是不排除其他问题的可能,比如插头老化,大齿太紧等

看来这次得逼的我去换无刷了插头老化是什么意思,大齿太紧是不是和小齿的咬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次得逼的我去换无刷了,插头老化是什么意思,大齿太紧是不是和小齿的咬合

不断插拔使插头氧化

网友C:
电机报废了吧?或者是尾桨裂了螺距不够,导致尾电机转速增大耗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电机一直没换过,也得有2、3百个了吧,这也会影响续航吗

有刷2、3百起落?
你没觉得冷机时,转主轴没有了以前那种有力的档位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报废了吧?或者是尾桨裂了螺距不够,导致尾电机转速增大耗电。

尾电机刚换的,桨也是刚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2、3百起落?
你没觉得冷机时,转主轴没有了以前那种有力的档位感了吗?

没注意过,是不是退磁了,看来该换电机了

网友E:
楼主有测过冲完电之后和飞行完之后的电压吗?如正常那就是放电电流过大造成的,那就要慢慢查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测过冲完电之后和飞行完之后的电压吗?如正常那就是放电电流过大造成的,那就要慢慢查原因了!

没测过,手上没电压表,只有bb响,bb响测不出,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测过,手上没电压表,只有bb响,bb响测不出,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还是要买一个万用表,这也是一些常用工具。

网友:
我的升级了原厂无刷电机电调,尾巴原装。240ma原装电池可以飞2分40秒左右。。无力下来后电池电压3.82伏。。。时间短了点,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刷2、3百起落?
你没觉得冷机时,转主轴没有了以前那种有力的档位感了吗?

原装电机20个起落基本可以丢点了。。因为只是轴套做轴承,吱吱响的声音代表完全失速了

网友:
先换插头或插座试试,不行再换电机,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上的已经说完了。

网友:
无刷电机用400mAh航线可以飞7分钟

网友F:
电机问题多数!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买了无刷的在路上,插座也买了几个,等到了就可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