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的天8,抖舵、狂抖!

楼主(2013-07-09):
所有通道全抖,貌似电压越低都得越厉害,快没电的时候简直抖得没法用了!

最新发现,玩模拟器也抖!

网友A:
充了电再试试!

楼主:
就是这套东西,放了5年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了电再试试!

满电后也抖,但症状要轻一些,能飞!

网友:
试将晶体和高频拆出来擦擦,肯能生锈了

网友:
不稳定了

网友:
用老的sanwa试过 36M的 有时抖的更离谱 貌似干扰

网友B:
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严重

模拟器也抖,高频都拆了都(为了省电)!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木有解决,准备联系厂家,问修的代价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解决,准备联系厂家,问修的代价大不大!

您好:
      具体有以下原因会造成抖舵:
1、请检查是否受到外部电磁环境的干扰,
2、检测电池电压是否稳定。
3、电调输出5V是否稳定。
4、晶体插座松造成晶体接触不良
以上问题排除后故障依然存在,请与我公司售后服务联系,将控和接收一起发回我公司,我们帮您分析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