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配置京商FW190这款飞机的发动机,还请大神多给意见。

楼主(2013-07-09):
本人是玩电直的,最近也喜欢上油动固定翼。在网上看见了京商FW190这款轻木油机,翼展1.42米,长度1.12米,重量2650克本人非常喜欢。可是本人对甲醇发动机是一点也不懂,在调试发动机应该能找到人教我的,可是我不知道应该要配什么发动机。而且要飞起来还要买些什么东西?

目前就发动机的配置我有几个想法,请大神给点意见。
1.OS MAX 55 2冲程甲醇发动机(网上售价900多)
  这款发动机之前也有挺多模友推荐,是一款不错的发动机,马力也够足,主要是价格吸引了我。

2.OS FS 62V 4冲程甲醇发动机(网上售价1600多)
  也有更多的模友对我说如果玩像真机还是上4冲程的好。我找了又找,这款应该是OS里面性价比较高的一款4冲发动机,不知道为什么比FSa56都还要便宜,更不知道这款发动机实际上怎么样,好用吗?还请大神或者用过这款发动机的朋友多给点意见。。。

3.15cc或以下的汽油发动机(网上售价1000左右)
  汽油机我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干净,而且没有毒。我这个人就是怕懒,如果飞甲醇机,每次飞完都要清理一遍确实也挺麻烦的。目前这么低CC的汽油机不多,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只有两个品牌一个是RCGF一个是JBA,后者稍贵一百。实际上我对这两款汽油机一点也不熟,完全不知道这两款怎么样。还有一款9CC的发动机是NGH的,这款发动马力上好像不太够吧。其实在论坛里也看到有人用DLE20CC,感觉太猛了点。对于我初玩油动机来说不太合适。。。。

总之这几天一直在想要如何配这款发动机想的我是觉也睡不好。。。。。还请各位大神不要吝啬,多多提出你们的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请问要配什么的舵机好呢。。。。

网友:
FUTABA 3001  JR539 更高端的当然也可以

网友B:
看到这个帖子 搭车顺道问下  本人就是京商的这台鸡鸡 发动机就是OS max55  已经装好并且启动成功,但是就是不会设置怠速和紧急熄火开关。求各位老鸟指导下如何设置啊 本人futabat14SG  (和T8fg类似)

网友:
OS55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舵机的话,3001够用,你的控也够用!熄火的话你看看说明书上的油门曲线就明白了

网友C:
(1)  初玩油固,低翼像真二战机太贼,宜先用高翼机练习:
        "40级练习机 经典上单翼TUT40"  268

(2)  OS Max55是好发动机,可先用於1.4米高翼机

(3)  舵机方面可考虑正品S3001或S3003,较稳定可靠。

(4)  还要买 OS#8热火头、加油机、1.2V电启动棒、11.1V电启动器、油滤、
       油喉塞、排气管硅较曲喉、6V接收电、电源开关连充电线、油机桨、
       接收+保护盒、舵机廷长线、Y线、AB胶、网纹胶带、硬海棉修机座
       (中/低翼机用)、15%至25%飞机专用甲醇燃油、基本工具。

陈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初玩油固,低翼像真二战机太贼,宜先用高翼机练习:
        "40级练习机 经典上单翼TUT40"  才268元 ...

感谢回复  请问怠速和熄火开关怎么设置啊?万分感谢

网友D:
这机有油动电动两个版本,并非同一个版本油电两用,LZ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请问怠速和熄火开关怎么设置啊?万分感谢

我用的是T8FG,熄火可以在油门锁设的功能里实现,而冷启动如果需要临时开大风门,可以在IDLE DOWN的功能里设置。(不知道为啥叫DOWN,在3PK这类控里面就叫IDLE 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帖子 搭车顺道问下  本人就是京商的这台鸡鸡 发动机就是OS max55  已经装好并且启动成功,但是就是 ...

你的配置跟我基本一样,连控都一样,请问你用什么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初玩油固,低翼像真二战机太贼,宜先用高翼机练习:
        "40级练习机 经典上单翼TUT40"  才268元 ...

谢谢陈伯,你说的好详细。。。。其实我也有一架1.4米epo塞斯纳,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有点风就很飘。。。所以才转换油动的。。。。

网友:
这台机很漂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帖子 搭车顺道问下  本人就是京商的这台鸡鸡 发动机就是OS max55  已经装好并且启动成功,但是就是 ...

和我用一样的 控  原来我也不晓得如何弄  现在所有功能都搞定了!!!      菜单里面有个THU  CUT   这个选项 进去设置熄火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跟我基本一样,连控都一样,请问你用什么舵机啊

飞机跟我的不一样   我的是TUT40   控都是一样的   直接上futaba S3003  或者更高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机跟我的不一样   我的是TUT40   控都是一样的   直接上futaba S3003  或者更高级的

非常感谢  熄火开关找到了  但是不会设置  怠速还没找到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请问怠速和熄火开关怎么设置啊?万分感谢

bolmy兄:

怠速:
控油门微调回中,油门最低位。
开控、油机开接收电,对频,舵机对正。
化油器上有一颗小螺丝,旋转可缩小/放大化油器进气口内空隙。
调空隙留1mm至2mm。
起动发动机等运行约5分钟升温后,微调空隙至最低畅顺运行速度。
再略加点转速以防容易空中死火。

熄火开关:
看你控说明书。

陈伯

网友:
建议上40级练习机 上单翼

网友:
发动机要用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lmy兄:

怠速:

非常感谢  陈伯太热心了  感谢了

网友F:
像真机竟然用2冲发动机.全部在误导!像真机尽量要用4冲发动机.教练机里面TUT40质量太烂.难怪讲网上键盘高手太多.都不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有油动电动两个版本,并非同一个版本油电两用,LZ要注意。

感谢你的提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真机竟然用2冲发动机.全部在误导!像真机尽量要用4冲发动机.教练机里面TUT40质量太烂.难怪讲网上键盘高手 ...

如果上4冲程,请问要多少级才能拉的起这款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lmy兄:

怠速:

谢谢你陈伯

网友G:
该机用三叶4行程80发动机最佳,浆13X7,起落架改成减震脚,尾巴配重10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lmy兄:

怠速:

熄火就用THR CUT选项,具体怎么设看说明书(和T8FG的一样的)。反正你只要看到扳下开关,油门舵机把风门关死就行了。

网友:
三叶四冲70也够了( ̄▽ ̄)b

网友H:
我自己在飞的一台
用的是三叶70四冲引擎
3003舵机
13*8桨
效果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该机用三叶4行程80发动机最佳,浆13X7,起落架改成减震脚,尾巴配重100克左右。

改成减震脚的话,一般的平政电动收放舵机都大了,要扩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在飞的一台
用的是三叶70四冲引擎
3003舵机

70的引擎配13*8的浆有点大吧!12*6或者8合适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上4冲程,请问要多少级才能拉的起这款飞机。。。

50-80之间的4冲发动机都能用

网友I(2013-09-11):
"3.15cc或以下的汽油发动机(网上售价1000左右)
。其实在论坛里也看到有人用DLE20CC,感觉太猛了点。对于我初玩油动机来说不太合适。。。。"

嘻嘻嘻! 看来这个是在说我~!

汽油好啊! 一点也不脏,飞完之后,机身一点油迹都没有! 要是有油迹的话会粘上厚厚的灰尘,好脏好可怕。 不过, 这还是看各人的喜好。

你装了机没有? 如果用9CC的话,记得告诉我一下好用不。

发动机是越大越稳定的,所以我当时没挑9CC,加上价格差不多。。。。

网友:
感觉9CC动力没问题   用来飞40级飞机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3.15cc或以下的汽油发动机(网上售价1000左右)
。其实在论坛里也看到有人用DLE20CC,感 ...

我飞机刚刚才装好,我最后还是用上了os的Max55这款。。。。。。打算这个星期六处女航。。。。

楼主:
引用 网友I:
"3.15cc或以下的汽油发动机(网上售价1000左右)
。其实在论坛里也看到有人用DLE20CC,感 ...

对了,我还想问你一下,我买的这款飞机没有配副翼的板,你是么?而且***调节器也难装,最近我在见网上自己另外买了一些

你的情况跟我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80之间的4冲发动机都能用

你去用用50的四冲看看就知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还想问你一下,我买的这款飞机没有配副翼的板,你是么?而且***调节器也难装,最近我在见网上自己 ...

这个飞机视乎淘宝上找不到了,弟兄你在哪家买的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还想问你一下,我买的这款飞机没有配副翼的板,你是么?而且***调节器也难装,最近我在见网上自己 ...

副翼的板,你是指副翼吗? 我整只翼都齐全的啊。。。

另外调节器你是指翼面舵角的那些?

拧紧它是要挺大力的, 但是这样也好,不会松动。

网友K:
这个飞机我用OS FS56和FS62飞过  动力都够,电池略往前一点配重,2600克起飞,推重比大于1.三叶70 80太重需要尾部配重,而且三叶机器怠速高,输出轴甩油,米不多就三叶70吧,米够的话OS62V 56α,甚至72α都是可以的。给你提供我实测的56和62的数据,56带13*6桨 15%油 9400转 2.8KG拉力 带12*6桨10500转 2.7KG拉力,62V带12*8桨 9800转 2.9KG拉力  带13*6桨 10200转 3.1KG拉力。朋友的三叶61带13*6桨 8700转 2.5KG拉力,三叶70带13*6桨10700转 3.2KG拉力,都是15% TOP油  供你参考,至于为什么62没有56贵,因为62算是简化版吧,56的废油路是内置的  没有废油口 而且细节均好于62  比如桨垫用的是半圆键,62用的是台阶,增压口,进油口,56用的是带倒扣防滑的,62就是一截金属管,实际用起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副翼的板,你是指副翼吗? 我整只翼都齐全的啊。。。

我指的是这一块,这块板我割开蒙皮的时候,里面是没有板的,后来我自己在网上订了一块3mm的板自己加上去。另外我说的快 速调节器,不是指那个,是装上舵机摇臂上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飞机视乎淘宝上找不到了,弟兄你在哪家买的呀?

你想要买这架飞机是吧,你在TAOBAO上搜店铺名叫“北 京海陆空”就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飞机我用OS FS56和FS62飞过  动力都够,电池略往前一点配重,2600克起飞,推重比大于1.三叶70 80太重需 ...

感谢你的指导,看到你的回复,我对两款发动机有了更深了解。实在非常感谢。其实我本来是有打算配一台62的,后来想想价格也放在那,所以我为了省点钱买了OS的MAX55。飞机已经装好了,这个星期六首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要买这架飞机是吧,你在TAOBAO上搜店铺名叫“北 京海陆空”就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初玩油固,低翼像真二战机太贼,宜先用高翼机练习:
        "40级练习机 经典上单翼TUT40"  才268元 ...

请教陈伯,三叶52级,是否适合楼主的这款京商190?

网友L:
三叶52应该能飞,但是不爽,用在这飞机上,52档次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这一块,这块板我割开蒙皮的时候,里面是没有板的,后来我自己在网上订了一块3mm的板自己加上去。 ...

这样啊, 我这板是粘在机翼上的,是有配的,调节器也没问题呢。。。

网友:
我有这个飞机~我是OS72 加三叶桨(木浆)飞的很爽 动力很富裕~~

网友M:
os 72四冲,或者saito82四冲,saito的声音比较像真

这台机子好飞,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530

还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935

网友:
就是不考虑三叶的发动机。很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三叶52应该能飞,但是不爽,用在这飞机上,52档次低了

三叶就档次太低了?贵的就档次高?这飞机就是三叶做的,你买它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os 72四冲,或者saito82四冲,saito的声音比较像真

你好,我看到你这款FW190的飞行配的三叶浆很漂亮,请问在哪里可以购买得到,可以给个地址吗?谢谢

网友(2014-02-14):
这个飞机稳定性差.很多人都是首飞秒炸.没见几个人能多飞机把

网友:
LZ可以试试用OS72四冲看看,我用了还不错的,另外我这也有一台OS62V,对我来说好像有点不太好调啊,反正我是调了好长时间才差不多

网友:
齐藤的勒?好像有一款1500多,不知合不合适

网友:
是啊这个飞机是油电两个版本,油动的用OS55或者OS72四冲的都不错,OS62V也能用吧!可能动力偏小点。汽油机RCGF这个发动机不错见身边的人用过,其他的还要一个收起落架的舵机一般是海泰克75BB,还有接收电池,启动器,油泵,点火棒,大电流开关(非必须要这个看你)差不多这些了吧!

网友N:
这个帖子mark下。以后装机来学习。看了9cc的汽油发动机。不知道哪位前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