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飞行时候晃

楼主(2013-07-09):
配置:       机架:飞越650

       电机:恒力690kv
       电调:好盈铂金30A
       飞控:naza-m v2
问题:飞行时会出现一侧稳定,另一侧左右晃,无论上升下降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尤其在下降时比较明显

网友A:
敏感度下面那一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敏感度下面那一块大了

你的意思是naza飞控调整软件?

楼主:
大神们,帮忙阿!

网友:
大神指导

网友:
我也是碰到相同问题,qq7940061联系

网友:
参照泡泡大师关于NAZA飞控远程调参的视频!!

网友B:
用的什么桨,如果小于12寸可以换1238桨试试

网友C:
用调参软件把感度调低点试试。

网友D:
我的naza也是一样晃,定高定不了,时上时下的,以前玩免二时不会这样,我的感度是默认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桨,如果小于12寸可以换1238桨试试

是碳纤维的1238的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调参软件把感度调低点试试。

调到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naza也是一样晃,定高定不了,时上时下的,以前玩免二时不会这样,我的感度是默认100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D:
现在还是晃,不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是晃,不够能飞

你的是什么配置?

网友:
NAZA  V1,飞腾18A,2836电机,550机架,2200电池,天7控。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没兄弟。。
我的V1同样也是飞越650.。出现同样问题。。就地等待高人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没兄弟。。
我的V1同样也是飞越650.。出现同样问题。。就地等待高人回复。。

这几天比较忙,还没来得及弄呢,估计着是因为灵敏度的原因,今天下午有空就弄一下,解决了通知你哈

网友F:
1.检查飞控减震
2.电机线是否有虚焊
3.电调的油门行程要一致。
4.飞控感度是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检查飞控减震
2.电机线是否有虚焊
3.电调的油门行程要一致。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