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700N的机身件可以直接移植到700E上吗?

楼主(2013-07-09):
请教各位大侠,原先油机上的零件
(
电器舱,主轴安装座,机身固定块,升降臂
…
等东西
)
可以用在电的上面吗
?
不想玩油的了
!!
想收个电的侧板改成电的飞,不知道行吗
?

网友A:
什么原因让很多摩友都弃油从电了啊

网友B:
要换的太多了

网友C:
确实换的东东多,听说有油改电的套件吧。

网友D:
N是推拉的臂.E是直推.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N是推拉的臂.E是直推.差别很大
除舵机外其他机身的东西都通用吗
?
所以在收个侧板,底板,电池板因该就行了吧!!

网友D:
估计除了尾巴大齿之外能用上的不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