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有用过双天5010 TE-9 390kv 电机的吗,配上1365桨,用6s锂电,拉力大概有多大呢
买了六个,现在估算六旋翼所有设备加起来接近6.5千克,担心升力不够,在线盼解答

楼主:
顶起,买了六个,现在估算六旋翼所有设备加起来接近6.5千克,担心升力不够,在线盼解答

网友A:
6.5kg?可以说下有哪些设备吗。怎么这么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kg?可以说下有哪些设备吗。怎么这么重呢?

850mm轴距的机架,三块6s 5300mAh 花牌锂电,能挂单反的云台,六个双天5010电机,六个飞腾 40A电调
你用过这款电机吗,拉力大约有多少

网友:
你850mm的机架那里买的呢?还有花牌电池怎么样呢?,能挂单反的云台是哪个呢?5010的电机多少钱一个?
我去给你查数据计算。
找了下,没有双天电机带桨的数据。
不过如果是我,我保证不买双天的电机,什么数据都没有!

网友:
真够重的

楼主:
额,有谁用过的吗,上述配置的话,拉力大概是多少

网友:
我最讨厌双天的就这一点了,不给出各种数据,配各种桨的情况下拉力与电流的关系等等,就说一句,配某某桨,多少s,适合哪个级别的飞机,没了。。。。这真是居心叵测

网友:
都挂单反了,上8旋翼吧。

楼主:
机架已经买了六旋翼了,这个型号电机用的人这么少啊

网友B:
双天电机在网上有计算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电机在网上有计算器下载

原来下载过,好像没找到5010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