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轴双桨

楼主(2013-07-09):
各位坛友大家好,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希望大家帮我解惑啊,十分感谢!
(1)直接选择共轴双桨电机和选择两个电机哪一个更好一些?
(2)比如说现在一普通四旋翼的升力为2KG,在此基础上升级为共轴双桨,升力一般会提升到多少呢?
(3)共轴双桨型四旋翼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相比于普通四旋翼那个更好一些?

网友:
沙发,楼下解答。

网友:
板凳,楼下解答。

网友:
地板,楼下解答。

网友:
5楼,楼下解答

网友:
地下室。楼下解答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2,楼下解答

网友A:
能不能对新手和蔼一点。谁没菜过。
    共轴多旋翼以y6和x8为代表,前者是德国的butterfly系,后者是x650 V8系。共轴的最大好处在于安全,即万一一个电机挂了,在那个轴上还有一个电机,飞机能撑回来。这样能让四旋翼也达到6旋翼和8旋翼的安全性。至于拉力,由于桨面干扰,共轴效率没有单轴好。1+1大概在1.5—1.6吧。没必要用共轴双桨电机。那种电机是给仿真机用的。多旋翼的共轴尽量吧桨面间距拉大,效率能高一点。灵活性二者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新手和蔼一点。谁没菜过。
    共轴多旋翼以y6和x8为代表,前者是德国的butterfly系,后者是x650  ...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万分感谢,虽然我不是楼主。
虽然拉力减少一部分,但机架也轻一些,而且机架容易折叠,可能优点会多一些。我会试试X8旋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万分感谢,虽然我不是楼主。
虽然拉力减少一部分,但机架也轻一些,而且机架容易折 ...

你木有算多加的3个或者4个电机和桨啊。。

网友:
只能回答第三个问题,共轴反距奖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上会有极大的提升,因为自身可以对冲掉大部分的震动,并且提供更大的动力。
但如果同是8个点击,是八旋翼好还是共轴双桨的四旋翼好有待高人提点。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共轴的电机不好买啊,,,单个的电机的选择更多。。。如果有的选的话,我估计会选择共轴的电机

网友:
本来多旋翼飞行时间就短,共轴之后时间更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木有算多加的3个或者4个电机和桨啊。。

相比平铺的八旋翼,少了四个轴呢,电机和桨以及电调是谁也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比平铺的八旋翼,少了四个轴呢,电机和桨以及电调是谁也少不了的

不能跟平铺八旋翼比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比平铺的八旋翼,少了四个轴呢,电机和桨以及电调是谁也少不了的

8旋翼的气势是完胜。。其他可能不行咯。论效率,综合来看,还是8旋翼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旋翼的气势是完胜。。其他可能不行咯。论效率,综合来看,还是8旋翼稍好。。。

但携带极不方便,只能是拆卸式。
我的X8旋翼全套可收入一个480x350x180的拉杆箱内,拆开起飞在几分钟内,不需要任何工具。
各有优点,纠结呀
恐怕最后的结果是一样做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携带极不方便,只能是拆卸式。
我的X8旋翼全套可收入一个480x350x180的拉杆箱内,拆开起飞在几分钟内, ...

我现在有大八了。。145轴距。。放车顶上。。。里面不好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大八了。。145轴距。。放车顶上。。。里面不好放。

是呀,连车里面都放不进,异地运输更不方便了,当然设计的好,拆卸式,组装一次不超过15分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呀,连车里面都放不进,异地运输更不方便了,当然设计的好,拆卸式,组装一次不超过15分钟,应该是可以 ...

本来我也想搞拆卸的。。但是感觉靠不住。。所以还是弄得传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也想搞拆卸的。。但是感觉靠不住。。所以还是弄得传统的。。

主要顾虑无非两个部分:电器连接和机械连接,电器到不用担心,选用带锁的可靠插头组件,控和接收机不都是杜邦插针连接的,从不出问题;机械部分的设计要周到了,既要便于拆卸,还要牢靠,吃的住劲,反复拆卸时没有磨损造成空隙;
其实伞状折叠也是好办法,不用拆卸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顾虑无非两个部分:电器连接和机械连接,电器到不用担心,选用带锁的可靠插头组件,控和接收机不都是 ...

主要是机械。。设计不出来那么好的。。。强度不管怎么样都差一大截。。小点的飞机倒是无所谓了。。。十几千克的大八旋翼就不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机械。。设计不出来那么好的。。。强度不管怎么样都差一大截。。小点的飞机倒是无所谓了。。。十几 ...

其实没啥的,固定结构也是由一个个原件拼装起来的,主要是现场拼装怎样牢固可靠快速,这方面工业上有很多办法,我现在顾不上,正在制作四旋翼和X8旋翼的结构,快速折叠式,两只机器一起装入一个小箱子,另一个更小的手提箱装控和图像接受,等我做好了考虑一下八旋翼快拆的结构,做几个方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啥的,固定结构也是由一个个原件拼装起来的,主要是现场拼装怎样牢固可靠快速,这方面工业上有很多 ...

等你做好我也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新手和蔼一点。谁没菜过。
    共轴多旋翼以y6和x8为代表,前者是德国的butterfly系,后者是x650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希望四旋翼的尺寸尽量小,那么用X8是否合适。现在的四旋翼升力不足,所以想改为x8,但是改为X8后,为保证续航,电池的重量肯定要上升,机身加重,载重相比于原来的普通四旋翼有没有较大的提升呢?PS:主要是要做得小,所以升力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希望四旋翼的尺寸尽量小,那么用X8是否合适。现在的四旋翼升力不足 ...

如果不考虑折叠,X8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新手和蔼一点。谁没菜过。
    共轴多旋翼以y6和x8为代表,前者是德国的butterfly系,后者是x650  ...

多旋翼的共轴尽量吧桨面间距拉大,效率能高一点
请教,这个桨面间距拉大是什么意思?2个电机之间上下的间距吗?还有就是采用上电机低螺距,下电机高螺距是否可以增加些效率,我最近准备做X8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旋翼的共轴尽量吧桨面间距拉大,效率能高一点
请教,这个桨面间距拉大是什么意思?2个电机 ...

桨面间距就是指你的X8每个轴上两个桨面的间距,间距越大动力损失越小,但是间距过大会造成飞机失稳。因此用常规两个电机分开的距离就差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不需要专门的共轴双桨电机的原因。你可以参考x650 V8的安装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面间距就是指你的X8每个轴上两个桨面的间距,间距越大动力损失越小,但是间距过大会造成飞机失稳。因此 ...

了解了,谢谢你,就是2个电机之间的上下距离越大越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折叠,X8是个不错的选择。

上下桨的规格是完全一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桨的规格是完全一致的吧?

必须的。受限于现在的飞控算法。

网友E(2013-10-16):
LZ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共轴双桨电机的购买途径,真的很需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共轴双桨电机的购买途径,真的很需要,谢谢!

COBRA 2202-D 目前世界最轻的共轴双桨电机 KV 1530 F3P 3D 专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w9T7af&id=19225383435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共轴双桨电机的购买途径,真的很需要,谢谢!

不过我没有用过,不知道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没有用过,不知道好坏

谢谢,这个我今天也搜到了,准备试试,有了使用经验到时候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