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K 求助

楼主(2013-07-09):
最近在玩KK的飞控,发现油门最小的时候(电机都不转动),只控制升降,有两个电机会转的很快,但是另外的两个不转;把油门拉高,四个电机都转,如果动方向或者升降或者副翼,这时候就有2个对应的电机停转;这样正常吗?哪位大神能帮我呢 ?在此谢过!!

网友A:
貌似油门微调低了,遥控上微调居中,再做下油门校准44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油门微调低了,遥控上微调居中,再做下油门校准44看

好的,试下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