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美国原装apc电动桨的模友们 你们觉得此桨怎么样?

楼主(2013-07-09):
桨的整体硬度 还有效率要比国内仿的apc要好很多吗? 请教

网友A:
小尺寸的高速桨(4.1~4.75寸),我感觉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桨的平衡性;
大桨(14寸)用的少,体会不深。

网友B:
你要说到好很多,我也还真没有量化有好到多少,不过用起来好是肯定好,虽然桨也有少许毛边,但转起来那个平衡劲那是真的很爽,如果电机轴绝对直的话,那是一点也感觉不到震动。而仿的还是感觉有一点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的高速桨(4.1~4.75寸),我感觉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桨的平衡性;
大桨(14寸)用的少,体会不深。

感谢解答!!豹子外转子 1880kv  最大负载电流28a  320w  68克   ,   我有点纠结用apc的6×4还是7×5   5×5的小点了吧  ?   之前傻乎乎的猫说 最大7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到好很多,我也还真没有量化有好到多少,不过用起来好是肯定好,虽然桨也有少许毛边,但转起来那个平 ...

感谢解答!

网友C:
APC ,买回来不用做平衡,放平衡器上就是平衡的。其它的,包括仿的,都必须做平衡,买回来放平衡器上,没有一个是平衡的。做了静平衡,动平衡也不平衡,只能将就。而APC,静平衡很好,动平衡也很好,因为两边几何中心与质量中心是重合的。买家自己修改过静平衡的,两个中心很难重合。

网友D:
正品APC的材质,做工,平衡性和都比国产仿品的好很多,主要体现在相同拉力下的效率,论坛有人做过测试帖,相同拉力下,正品的耗电量只有30A,而仿品的达到了4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C ,买回来不用做平衡,放平衡器上就是平衡的。其它的,包括仿的,都必须做平衡,买回来放平衡器上,没有 ...

哦!学到了 受益匪浅!感谢!感谢!豹子外转子 1880kv  最大负载电流28a  320w  68克   ,   我有点纠结用正品apc的6×4还是7×5   麻烦您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APC的材质,做工,平衡性和都比国产仿品的好很多,主要体现在相同拉力下的效率,论坛有人做过测试帖,相 ...

哦!这样。。学到了,,感谢!! 豹子外转子 1880kv  最大负载电流28a  320w  68克   ,   我有点纠结用正品apc的6×4还是7×5   麻烦您推荐下

网友C:
要给你推荐,还需要知道两个已知条件,电机内转子尺寸、你计划使用的动力电压(或者S数)。根据你提供的瓦数和电机重量,虽然能大概推断出电机尺寸,但不好武断。仅就KV数和桨尺寸来说,1880KV,肯定是7X5,如果6X4,那偏小了。1880KV配8寸的桨都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原装的apc很不错
价位偏高,现在我基本都是用品牌的木桨,效果不错

网友E:
买了APC的桨,基本上就不再买其他的桨了,话说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学到了,,感谢!! !豹子外转子 1880kv  最大负载电流28a  320w  68克   ,   ...

电机厂家都会有螺旋桨的测试参数的,你去官网上查一下,不必自己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APC的桨,基本上就不再买其他的桨了,话说很重要

看来桨的效率 绝不能忽视啊  ~~~···· apc什么时候也出个涵道会很不错啊。双天很专一 只做外转···。。。淘宝上飞飞乐卖的apc 是原装正品吧   ,您的apc在哪买的  麻烦给个链接 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厂家都会有螺旋桨的测试参数的,你去官网上查一下,不必自己测试

别提了  标注的是8-10   2-3s    8-10吋最起码得2s吧   电机说明也没明细说,,,操蛋卖家说2200毫安  3s  9×6的快速桨可以   都是在坑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桨的效率 绝不能忽视啊  ~~~···· apc什么时候也出个涵道会很不错啊。双天很专一 ...

恩,的确原来没有注意到桨的重要性,在飞小尺寸飞机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就行了,后来玩航模摄影的,才发现桨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部件,甚至不亚于电机或电调,再好的电机,如果桨不合适或者桨不好,都无法有良好的表现,配道翼的时候,桨近花了300多买了不同的桨,包括纯碳折叠桨和碳纤尼龙CAM桨,最后锁定APC直驱桨,表现良好,效率高,(并不是说CAM桨不好,好歹花了99大洋,但是动平衡表现的确不如APC直驱桨好,可能是由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折叠桨桨罩的原因),后来陆续用了6*4、7*5、9*6、1045SF、1155的桨,表现都可圈可点。

网友E:
链接可以在淘宝上搜索,一般9寸以下的桨不会超过30,7*5大概20多点,6*4大概18左右,1155正反桨一对我花了55,9寸桨大概30上下把,明显低于这个价位的桨,就不要买了,可能是仿制的
ps:貌似坛子里直接发淘宝链接会被拉黑。。。。

网友A:
昨天去买了4支4寸桨,80多大元!
店家说,APC也有高仿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去买了4支4寸桨,80多大元!
店家说,APC也有高仿了的~~

飞飞乐那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的确原来没有注意到桨的重要性,在飞小尺寸飞机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就行了,后来玩航模摄影的,才发现 ...

哦···这样啊···学习了! 飞飞乐那有一款100多元的4吋加碳桨。要是能多出些apc碳纤维的电动快速桨多好啊  貌似很难买到碳纤维的高速电动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接可以在淘宝上搜索,一般9寸以下的桨不会超过30,7*5大概20多点,6*4大概18左右,1155正反桨一对我花了5 ...

哦,,,,···    您的apc电动高速桨是在飞飞乐那买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飞乐那买的么?

不是,在佛山买的。

网友F:
APC假货多如牛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C假货多如牛毛啊~

(⊙o⊙)哦,,飞飞乐那应该都是正品  可他那只有6×4e的了,,,淘宝上我看到的 也就几家有卖  ,您能给个正品apc链接么 3q

网友F:
引用 楼主:
(⊙o⊙)哦,,飞飞乐那应该都是正品  可他那只有6×4e的了,,,淘宝上我看到的 也就几家有卖  ,您能给个 ...

在北 京模型展买过一支12*6的,挺好用的。目前就这一个,没在TB上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北 京模型展买过一支12*6的,挺好用的。目前就这一个,没在TB上买过。

哦是么。。

网友G:
物有所值,用过的人应该不会再去买仿货了。

网友H:
刚买了4支,9*6E的2支、8*4E和6*4E的个一支,飞FPV用,因为出差一直没试。

网友I:
质量和动平衡做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买了4支,9*6E的2支、8*4E和6*4E的个一支,飞FPV用,因为出差一直没试。

这样啊。。手摸着质感怎么样 整体硬度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质量和动平衡做得比较好

整体硬度自然自然高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硬度自然自然高不少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的高速桨(4.1~4.75寸),我感觉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桨的平衡性;
大桨(14寸)用的少,体会不深。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到好很多,我也还真没有量化有好到多少,不过用起来好是肯定好,虽然桨也有少许毛边,但转起来那个平 ...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错,6×4的油机桨 硬度不如7×5e  但还算凑合

原装正品的apc小尺寸高速桨难道真的这么软吗? 7×5e无疑 应该是正品吧   那为何7吋以下的那么软啊

请教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C ,买回来不用做平衡,放平衡器上就是平衡的。其它的,包括仿的,都必须做平衡,买回来放平衡器上,没有 ...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错,6×4的油机桨 硬度不如7×5e  但还算凑合

原装正品的apc小尺寸高速桨难道真的这么软吗? 7×5e无疑 应该是正品吧   那为何7吋以下的那么软啊

请教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APC的材质,做工,平衡性和都比国产仿品的好很多,主要体现在相同拉力下的效率,论坛有人做过测试帖,相 ...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错,6×4的油机桨 硬度不如7×5e  但还算凑合

原装正品的apc小尺寸高速桨难道真的这么软吗? 7×5e无疑 应该是正品吧   那为何7吋以下的那么软啊

请教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给你推荐,还需要知道两个已知条件,电机内转子尺寸、你计划使用的动力电压(或者S数)。根据你提供的瓦数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APC的桨,基本上就不再买其他的桨了,话说很重要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错,6×4的油机桨 硬度不如7×5e  但还算凑合

原装正品的apc小尺寸高速桨难道真的这么软吗? 7×5e无疑 应该是正品吧   那为何7吋以下的那么软啊

请教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去买了4支4寸桨,80多大元!
店家说,APC也有高仿了的~~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错,6×4的油机桨 硬度不如7×5e  但还算凑合

原装正品的apc小尺寸高速桨难道真的这么软吗? 7×5e无疑 应该是正品吧   那为何7吋以下的那么软啊  高仿也不能做真么软吧 那太假了·····?

请教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物有所值,用过的人应该不会再去买仿货了。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错,6×4的油机桨 硬度不如7×5e  但还算凑合

原装正品的apc小尺寸高速桨难道真的这么软吗? 7×5e无疑 应该是正品吧   那为何7吋以下的那么软啊      高仿?

请教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买了4支,9*6E的2支、8*4E和6*4E的个一支,飞FPV用,因为出差一直没试。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错,6×4的油机桨 硬度不如7×5e  但还算凑合

原装正品的apc小尺寸高速桨难道真的这么软吗? 7×5e无疑 应该是正品吧   那为何7吋以下的那么软啊       高仿也不能做这么软吧 那太假了?

请教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收到,apc6×4e和5.5×4.5e的电动高速桨非常软,这么软不可能让飞机飞竞速啊??

apc7×5e的·硬度不 ...

貌似都这样,我买的GWS的高速桨也是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都这样,我买的GWS的高速桨也是软

哦。。。是的呢  皓业快速桨也是如此 。。。。。为何啊。。。。。。。小尺寸高速桨的整体这么软  难道可以飞竞速  网上看到的用高kv电直电机配4-5吋的快速桨 难道都是如此软????不能吧

网友(2013-12-23):
引用 网友C:
要给你推荐,还需要知道两个已知条件,电机内转子尺寸、你计划使用的动力电压(或者S数)。根据你提供的瓦数 ...

请问kv1000配什么桨,kv1250配什么桨,指的是对2212--2216电动机负载不超标,但是又不浪费动力的情况。。